强力黄铜基固体润滑剂镶嵌自润滑轴承,能否做到沿轴线方向行程50mm ,800个往返?

楼主(2009-01-13):
强力黄铜基固体润滑剂镶嵌自润滑轴承,能否做到沿轴线方向行程50mm ,800个往返?

谢谢!

网友:
这个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如果产品的精度和材质达到指定要求,尤其是精度。而且轴承在作往复不停的运转和接触面的摩擦系数,还有材质耐磨性等条件满足这些要求,是基本条件。还和电机或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得要求有很大的关系,看电机能否达到它的要求。转速 。

呵呵,我让我同事回答一下,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主应该发过两次帖子了,第一次没有仔细看。第二次给你计算了一下,根本不可能使用滑动类型,就是使用滚动类型也很勉强。除非你用磁悬浮或者空气轴承来减少摩擦系数,不过好像有点不太现实。
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不过如果你研制出来的话会对制造界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575&page=1#pid510622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15&page=1#pid5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