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资料+故障维修---请教

楼主(2009-01-13):
滚珠丝杠型号为:25×10R×3-4  具体见附件
参数设定:摆频38/min 摆幅60mm

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时丝杠卡死,螺母内滚珠脱落,丝杠与滚珠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

故障时间不定,有的使用3个月左右就发生故障。

有经验的老师们给个建议吧!谢谢了

楼主:
滚珠丝杠资料

还有一个压缩卷

网友:
正想学习一下

网友:
先学习一下再想办法.

网友:
能说得具体点好不,丝杠用在什么设备上的,丝杠带动的负载有多重,导轨是什么形式滚动的还是滑动的,丝杠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定位精度要求多少,您说得越具体便于帮助分析问题的原因。你原来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丝杠是用在摇摆上的,垂直安装,电机旋转将垂直运动转换为水平运动(通过三角块与连杆实现),负载在100-150N之间,我们使用的是力士乐品牌的

网友:
你的照片收到了,你选用的是力士乐公司的一款预紧单螺母中法兰滚珠丝杠,这种丝杠的预紧是通过将螺母局部沿轴向切断后用螺钉紧固,使螺母产生一定的变形从而消除螺母、滚珠与丝杠轨道之间的间隙。根据你描述的情况:丝杠在只受到十几公斤的外力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出现磨损应该不是负载造成的,应该是预紧力调整不当,螺母运转不灵活造成的;分析你的这款丝杠应属于传动型丝杠,只做高效率的动力传递,对定位精度要求不高。若是我分析的这样建议你  1:若你还是采购的力士乐的同型号丝杠,则在安装时适当调整丝杠的预紧力(方法是松开螺母外圆上的锁紧螺钉),降低或不要预紧,以丝杠在垂直状态下螺母能顺利的自由下落为宜。2:更换丝杠类型,因为力士乐的这款丝杠将螺母局部沿轴向切开了一个几十丝的缝隙,对滚珠的顺利运行有不利的影响,看能否选用其他品牌的类似丝杠,单要注意不能选用大预紧的,建议选取无预紧。
  希望我的判断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因为使用部位限制,我们使用的丝杠是特制的,在购买时我们一般都成套购买,由厂家调整预紧力,我们安装前会确认预紧力是否正常,一般是加润滑油后转动灵活,但不能达到你所说的自由下落,这样还需要调整预紧力吗?

网友:
滚珠丝杠都是由生产厂家成套生产好的(我就是做丝杠的 ),预紧力一般是根据用户提出的要求来预加的,若是使用方不能提出要求那基本上是按照丝杠的额定动载的5%~7%来预加,不知道你们采购的时候是否有明确的要求(这是要经过计算的),我不太了解你们的使用要求,不敢乱说。只能凭经验感觉,你把预紧降低一些能有效的延长你的丝杠寿命。再有就是建议你换一种丝杠。力士乐的这种丝杠的反向器是塑料的,在频繁的正反转的冲击下是否合适我没实验过,但是你丝杠的损坏可以肯定是反向器损坏造成的。建议你采用内循环反向或者插管反向的。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们的丝杠一般是进口采购,可能开始的时候有预紧力要求,现在都没有要求了!
你所说的反向器是指哪一部分?

网友:
应该是润滑问题.
比如:如果行程过短,那钢珠不能形成完整循环,就不能充分润滑,就会导致寿命减短.

楼主:
按照厂家提供的理论计算,短行程只是对负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负载很小,应该不会对使用寿命产生较大影响,现在主要是寿命太短了

网友:
分析分析损坏的钢珠就知道了,假如钢珠的磨损都是局部的,那一定是润滑问题.别忘了丝杠本身就是预紧的啊.
循环周期内,丝杠的行程是多少啊?
建议直接找厂家问问看.

楼主:
现在钢珠的磨损没有规律,有局部磨损也有全部磨损的,已经联系厂家了,厂家没有到场确认,只是怀疑短行程及润滑问题!

网友:
有结果别忘告诉大家一声,共同提高啊.

楼主:
我们正在尝试改变摇摆的工作结构,有结果了再说吧!

网友:
1 你的载荷是否于丝杆相符
2 反向器是塑料的,那么载荷一定不能大,运动频率和速度都是有限制的,你说的钢球跑出来是因为反向器的损坏,这样就会造成丝杆的损坏。
3 能提供更详细的资料,那就可以有更详细的判断。

网友(2010-08-25):
先学习一下再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