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原铁路横向水平检测---讨论

楼主(2009-01-13):
关于高原铁路横向水平检测!搞过铁路工务的都知道,检测线路横向水平清一色的使用带水平气泡的道尺。但在高原上受气候影响,水泡经常被冻住,严重影响检测精度。不知各位行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据说道尺的使用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激光的可以,德国生产。

网友:
回乡网友好!
.
采用防冻剂!
.
防冻剂的种类很多,像无机物中的氯化钙(CaCl2)、有机物中的甲醇(CH3OH)、乙醇(C2H5OH,俗名酒精)、乙二醇(C2H4(OH)2,俗名甜醇)、丙三醇(C3H5(OH)3,俗名甘油)、润滑油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砂糖、蜂蜜等,都可作为防冻液的母液,在加入适量纯净软水(不含或少量含有钙、镁离子的水,如蒸馏水、未受污染的雨水、雪水等,其水质的总硬度成分浓度在0-30ppm之间)后,即可成为一般意义上的防冻液。
.
syw  090115---02.17

网友:
到汽车修理厂买瓶防冻液就可以。

楼主:
我认为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添加防冻液,这是个比较好的方法,不过要试一试,看实际效果怎么样。试了后一定告诉大家效果怎么样。

网友(2009-06-14):
现在又数显的轨道参数检测仪器,我在好多工程局都见过。
另外,一些养路机械都具有检测轨道参数的功能,包括横平。纵平

网友:
四川什放瑞邦公司就在产各种轨检仪

楼主(2009-09-07):
据我所知,大型养路机械的记录仪系统只能检测横平、方向参数!!!!!!

网友:
直接用车测量,好象看到日本高铁在用这种方法,效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