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元乙丙辊

楼主(2009-01-13):
请教一下,我们公司使用的三元乙丙辊,空心辊,辊芯外能包覆的三元乙丙橡胶层厚度在什么范围内效果较好?
我们的使用要求主要是上下双辊挤压牵拉钢带(0.1-0.5mm厚)

网友(2009-02-15):
这个硬度要高一点,邵氏80-85,用三元主要是耐溶剂腐蚀,如仅是牵引的话,可以用丁氰

楼主:
我们三元和丁腈材料都使用,三元材料使用在耐腐蚀段,现在主要是对磨损辊进行磨削,不知道包覆层厚度最薄需要多少?

网友:
通常厚度可以做到2-3MM

楼主:
如果包覆层太薄,会不会容易引起辊芯与包覆层间产生脱胶现象?

网友A:
我认为脱胶主要是胶的品质及硫化粘接的品质决定的,如果担心脱胶就应强化硫化前的粘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脱胶主要是胶的品质及硫化粘接的品质决定的,如果担心脱胶就应强化硫化前的粘接工艺

谢谢了,我们会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啊哈!这个材料还没有听说过呢!LZ能否介绍一下该材料的一些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哈!这个材料还没有听说过呢!LZ能否介绍一下该材料的一些信息吗?

请看看乙丙橡胶的基本性能和应用吧!

网友(2009-03-18):
中国最新重大发明

这项发明是《三面空间自由运动机及其空间道路系统》
这项发明能创造一系列科技奇迹
请观看相关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H0Lkk-7A5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4MPXw4NMgI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做钢铁工业胶辊的

三元乙丙(EPDM)一般包胶15mm厚就可以了 最大不超过2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