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泵同轴度调整

楼主(2009-01-13):
公司使用的泵发生过2次泵轴断裂故障,泵轴在电机端断裂,轴断裂后泵联轴器破碎,联轴器垫正常,检查泵的同轴度,跳动全部在20丝以内,不知大家有没有解决的办法!附图

网友:
怎么轴断面好像有旧伤,是否早有裂纹?

楼主:
轴断了以后继续旋转、摩擦产生的结果!

网友:
泵同轴度调整

看看联轴器连接时的中心高是否超出要求范围

楼主:
请问您所指的中心高具体是指哪个测量数值呢?

网友:
这个情况我们单位也 经常遇到  只是只发生在一台泵上  经常在泵的联轴器端泵轴断裂 希望各位多多支招

网友(2009-02-13):
高速旋转同轴度0.20mm是否偏大?检查螺栓联接松动情况

网友:
还有这么危险的事呀
首先要查清楚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查轴的直线度
查泵基础
查泵的轴承箱
查安装

网友:
1、 泵的安装
1)在安装时,油泵、电动机、支架、底座各元件相互结合面上必须无锈、无凸出斑点和油漆层。在这些结合面上应涂一薄层防锈油。
2)安装液压泵、支架和电动机时,泵与电动机两轴之间的同轴度允差,平行度允差应符合规定,或者不大于泵与电动机之间联轴器制造商推荐的同轴度、平行度要求。
3)直角支架安装时,泵支架的支口中心高,允许比电动机的中心高略高0~0.8mm,这样在安装时,调整泵与电动机的同轴度时,可只垫高电动机的底面。允许在电动机与底座的接触面之间垫入图样未规定的金属垫片(垫片数量不得超过3个,总厚度不大于0.8mm)。一旦调整好后,电动机一般不再拆动。必要时只拆动泵支架,而泵支架应有定位销定位。
4)调整完毕后,在泵支架与底板之间钻、铰定位销孔。再装入联轴器的弹性耦合件。然后用手转动联轴器,此时,电动机、泵和联轴器都应能轻松、平滑地转动,无异常声响。

网友(2009-04-14):
试试同轴度径向,轴向控制在0.10mm以内,你们也太牛了,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