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裁床怎么维护,有没有一个维护的规范?

楼主(2009-01-13):
求教各位大侠。自动裁床怎么维护,有没有一个维护的规范?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请楼主把你自动裁床的结构形式及用途简单介绍一下,可能得到回答的概率要大的多。再说新设备也有使用说明书啊,根据其要求再把通用性的条款补充一下也就是了。

楼主:
谢谢耐火砖前辈的指导,暂时就是先把通用的改改吧

网友(2011-05-06):
刀片我倒是知道  裁床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3-12-30):
高性能裁床很少需要操作人员维护,一旦调试完成即可24小时工作。但是对于刀具这样的消耗件,需要及时更换。其它机械部件维护主要是注意传动部件的润滑,因为纺织物粉尘/纤维比较多,容易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