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酸饮料生产工艺流程和典型设备---请教

楼主(2009-01-13):
公司即将建立新的灌瓶厂
所以,求教各位大虾碳酸饮料的生产流程及关键工艺还有典型设备啦~~
谢谢!!!

网友:
碳酸饮料生产线一般由水处理、糖浆处理、制冷、二氧化碳处理、二氧化碳混合、灌装封盖、产品回温等工序完成,设备就要看投资规模啦

楼主:
为什么需要制冷?是制冷什么??

网友:
哥们
你们是那个厂呀
我在厂理 就是搞设备的呀
同行呀

网友A:
回楼主3#

一般食品饮料厂的制冷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对产成品的保鲜,二是工艺过程的要求。比方产品在高温消毒后需要降温,那就需要冷媒啦!

楼主:
因为是要保证二氧化碳的含气量,所以需要冷灌装,但是为什么在灌装前需要暖瓶喃?

网友(2009-05-24):
暖瓶是为了二氧化碳更好的挥发

网友:
网上下载的流程图。还有我收藏的资料。

网友(2009-08-15):
暖瓶机主要有2个作用
1 将灌装后的产品升温,防止产生冷凝水,影响包装效果。
2 一定温度的水配比一定浓度的氯水冲洗瓶身,起到抑菌作用。

网友(2012-09-06):
引用 网友A:
一般食品饮料厂的制冷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对产成品的保鲜,二是工艺过程的要求。比方产品在高温消毒后需要降 ...

老马哥,讲的很经典。学习了~

网友(2012-12-21):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需要制冷?是制冷什么??

因为制冷脱氧之后,二氧化碳更好的溶于混合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