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断视图的尺寸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3):
一细长轴,轴径比大,使用破断视图后,跨过破断位置的轴长尺寸标注不了,不知为何?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最好把你的模型和绘图一块儿发上来,大家可以看看,帮你找找问题在哪!

楼主: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谢谢andy001大侠的热心,回家过年了所以很久没来社区了,见谅.
附件是我做的一个破断视图,就是总长标不上,不知为何,望各位大侠指点.
谢谢!

网友(2009-02-19):
一个变通的方法:
先标出任意一个尺寸,
选此尺寸,右键,编辑附件,改成你要的尺寸。

楼主:
果然可以,谢谢阿里兄!

网友:
大家再分析分析,为什么不能直接标注尺寸?

网友:
印象中3.0没有问题,
4.0就有这个问题,
应该是BUG吧,该有的却没有,不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你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0-04-08):
现在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在使用plaspro 大侠提供的方法标注好轴长尺寸后,关闭图档,第二次打开这个工程图,发现这个标注好的尺寸又是见了!(如附图)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方法标注这种破断视图尺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