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草绘时我画一椭圆,可以旋转45度吗?

楼主(2009-01-13):
请教各位大侠!proe里草绘时我画一椭圆,可以旋转45度吗?

楼主:
现在社区大侠们对新手的这些问题都不屑一顾了,上传资料很重要,下载学习也重要,但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行 ,要不重新建立一个45°的基准面再作图?呵呵 我也是新手,不是很清楚。希望知道的大虾也照顾一下新手们。

网友:
我提供一个不做基准面的办法,你采用我下面的方程式做就可以。方程式很简单的,你可以对以更改。
x0=5
y0=5
a=20
b=10
c=45
x1=a*cos(t*360)
y1=b*sin(t*360)
x2=x1*cos(c)-y1*sin(c)
y2=x1*sin(c)+y1*cos(c)
x=x2+x0
y=y2+y0

楼主:
回楼上“方程式很简单的,你可以对以更改。

网友:
三楼的方法可行
这是一个不错的例题,明天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2012-01-26):
听说可以先建一条直线,然后再旋转。无法直接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