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性清洗机产生皂化物如何去除?

楼主(2009-01-13):
单位有两台水性清洗机,主要使用碱性清洗液清洗切削油。前几天维护保养的时候,发现清洗机内部不锈钢管道上粘着许多皂化物,用布擦不干净,只好用刀刮,由于管道有点复杂,内部的管道刮不到也拆不下来,请教下,这样的皂化物如何可以快速的清除干净?

网友:
在清洗槽内加水和弱酸,如草酸等的混合物,加热到50度左右,边加热边打开循环泵循环清洗一段时间后,将清洗液排掉。
再用清水加热到80度以上循环清洗一段时间后排掉,防止工作时降低清洗液浓度。
日常清洗时,可适当提高碱洗液温度,就可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不知道楼上一般对于清洗液浓度如何控制的?我们厂一般都是按照1:20的比例添加的。浓度小了,清洗以后还有油渍,而且遇到潮湿的天气工件表面会返潮。浓度高的话,金属表面会腐蚀,出现黑斑,影响外表面。1:20是经过多次试验出来的,按照说明书的话可以按1:50,询问过厂家,厂家只回答说明书是建议值,要根据水质和清洗工件的大小多少来自行确定。

网友:
我是做设备的,一般只是看理论值。
使用部门主要根据经验确定一个适合自己产品的浓度配比,而不必拘泥理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