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尔T1000粗糙度仪如何校准?

楼主(2009-01-13):
霍梅尔T1000粗糙度仪如何校准?需不需要校准?...请教

网友:
粗度仪本身无需校准

需要校准的是T1E,不过很麻烦,不会对客户开放的

如确有问题,建议买新品

网友:
用标准样块对比测量一下,如有误差,打开TIE,调整里面的十字形调整螺丝,多试几次就找到规律了,没必要动不动就买新的。

楼主:
TIE

TIE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如在保修期客户调整过,厂家会不会追究责任?

网友:
TIE传感器在出厂时都经过校准的,一般不需要重新校准,使用很长一段时间后,检测误差较大的需重新校准,校准过程也就是打开外罩用螺丝刀在调整螺丝上拧几下的问题,我想厂家是不会追究的(现在霍梅尔售后服务还是不错的。)

楼主:
操作手册里提到的校直又是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