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系统阀的选型---请教

楼主(2009-01-13):
正在设计一套用煤油做介质的液压系统,在选阀时遇到困难。煤油粘度低,无润滑性,没有哪家的阀有相关说明,基本上是不推荐使用,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呵呵,我现在调试的液压站是铝厂使用的,就是使用的煤油作为介质,我观察这里的阀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就是和一般的液压系统使用矿物油的阀是一样的,不过在油泵的密封,避震喉,还有球阀中要求选择耐煤油的材料。

楼主:
密封比较容易解决,但泄漏肯定要大得多,压力上不去,另外,没有润滑性,阀芯随时可能卡死,你用的阀是谁家的?型号里没有特殊符号么?

网友:
和我的问题一样,我用柴油介质的。选件不能选择滑阀型的,需要锥阀或球阀的。上海华歌有一个进口的内啮合齿轮泵能用柴油,atos的阀能用这种介质的,需要联系方式可以给我留言

楼主:
似乎液压几大巨头都没有相关材料说明。大家也这样随便用,也没有不良反应,甚至比例阀。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