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寿命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3):
同样的20CrMo,同样的硬度HB160-180,同一产品,一种采用正火处理,一种采用调质处理,使用同样刀具,同样切削参数,同样机床,为什么后者的刀具寿命还不到前者的60%。更换不同热处理状态后加工效果(断削,寿命)截然不同。大侠们给点好的解决建议。为什么调质状态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正火
5121
将钢件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保温一段时间,然后在空气中冷却,冷却速度比退火速度快。
用来处理低碳和中碳结构钢及渗碳零件,使其组织细化,增加强度与韧性,减少内应力,改善切削性能。

调质
5151
淬火后在450~650℃进行高温回火,称为调质。
用来使钢获得高的韧性和足够的强度。重要的齿轮、轴及丝杆等零件是调质处理的。

网友(2013-10-13):
同样的刀具 不同的材质 刀具的做法有不同的加工工艺 特别是钻头更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