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的绘制齿轮的方法

楼主(2009-01-14):
用SOLIDWORK的绘制齿轮的方法

网友:
蔡岱秋网友好!
.
我用的是SW2008,按照你给的图中的提示,在我的SW中的设计库中,
没有找到你图中所示的内容。
而且,你的设计库中的目录是汉字,而我的是英文?
.
你的设计库是在哪下载到的?
.
谢谢!
.
syw  090114---23.46

网友:
SW2009 里面有
08好像也有吧,是软件自带的,不是FNT

楼主:
你看看有这个Solidworks Data文件夹没有

楼主:
给一个链轮

网友A:
是TOOLBOX里面带的啊

楼主:
有这个按右键生成你要的零件尺寸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TOOLBOX里面带的啊

.
红瓤地瓜友好!
.
我按照你的图示操作了一遍,还是没有,你用的是SW2008,还是SW2009.。
.
现在有两种情况:
1、是我安装SW2008时,操作有误。
2、是SW2008版本中根本没有。
.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马上去买一个来。
.
谢谢!
.
syw  090117---05.15
.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红瓤地瓜友好!
.
我按照你的图示操作了一遍,还是没有,你用的是SW2008,还是SW2009.。
.
现在有两种情况:
1、是我安装SW2008时,操作有误。
2、是SW2008版本中根本没有。
.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马上 ...

到现在用的还是2006,从楼上所帖图左下角可以看到Solidworks office premium 2008
总工的情况可能是第一种情况:是安装过程中选择版本的问题,很可能直接选了默认的第一个solidworks。
选择安装Solidworks office premium,号称“黄金版”,是最完整版本。推荐如图

网友C:
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10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
孤酒、cyz217两位友好!
.
我按照10楼所给的图示操作成功!
.
谢谢!
.
syw  090118---08.18

网友:
用插件生成的模型几个注意点:
1,一般的方法是在装配体环境下生成,设置完参数后生成模型,另存为你想要的模型,
2,装配体里有时会发生错误,那大多是配置的问题,改下就可以了
现在SW里还差同步带轮 ,蜗轮蜗杆,弧齿锥齿轮,人字齿等,希望能不断完善

网友:
迈迪标准件库增加了渐开线齿轮自动生成工具:除了标准件库外,还集成了齿轮生成工具,链轮,带轮,法兰生成工具等生成复杂零件的工具,使软件的功能大大增强.

网友(2009-03-30):
回复 网友D:
能否把软件贡献出来?

网友(2010-06-06):
下载了,非常好正在学习齿轮的画法。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Solidworks2007,我看了一下标准件库,是空的。

网友:
蔡岱秋网友好!
.
我用的是SW2008,按照你给的图中的提示,在我的SW中的设计库中,
没有找到你图中所示的 ...
引用 网友B:

    我也同上版本,也没有

网友:
我用07的,Toolbox也只有“结构钢”、“凹槽”、“凸轮”、“钢梁计算器”、“轴承计算器”五项,
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0-08-26):
SOLIDWORKS自带插件,齿轮齿形精度如何?

网友:
内齿轮,与外齿轮,带偏心的运动,验证干涉 能做吗

网友:
TOOLBOX里自带的 ~~~~

网友:
我这里面也没有,是空的,是要用插件吗?

网友(2011-06-11):
用齿轮插件多好呀。

网友:
按楼主的提示,我找到了齿轮插件,但不会用,怎么更改参数,它也没提示!有没有个使用说明啊?谢谢了!!我把齿轮拖了进来它就提示我是不是尝试生成一个派生零件?我点是;然后打开文件它告诉我是只读的,我点了确定后,它就直接出来了。

网友:
我没有学过SW,现在很想学习学习,有哪位大仙可以给我提供一个sw软件我去安装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做出来,但是怎么样调整参数呢?

网友:
是软件自带的m??????????????????

网友:
我也有疑问:见图,08版,安装了自带的全部插件了,但是还是比十楼你的少几个,主要是Simulation这个没有,为何呢?求解

网友:
我一般用geartarx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错,不过特征都是英文的,特别是公式,看起来累

网友:
完整安装版的SW里有!

网友(2011-07-16):
如果想自己设计齿轮,这样从库里面调出来齿轮后以后怎么更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