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焊接件如何对焊缝探伤?

楼主(2009-01-14):
我单位大型焊接件较多,如何对焊缝探伤、并方便操作?谢谢

网友(2009-02-18):
用磁粉探伤仪,进行探伤

网友:
超声波探伤仪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拉,你是刚开始做这个工作还是?探伤有专业人士做啊,您操什么心?呵呵

网友:
根据不同的位置使用不同的探伤方法,国标150上有规定的。
你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2009-06-19):
对不同的焊接件,  我们都会制定合适的无损检测工艺。

网友:
哪方面的探伤啊?

网友(2010-05-16):
回答7楼的问題: 探伤是要查知所完成知焊縫內是否有缺陷

网友:
大型结构件焊接检验用着色检验和超声波检验就OK了!

网友:
这个要看工件对焊缝的要求,如果要求全焊透就要求进行超声波探伤,甚至拍片检查。
如果一般的话就做磁粉探伤就可以了。不锈钢就做渗透探伤。

网友(2010-08-05):
超声波探伤仪,我原在一家钢结构厂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和用户交流,应该知道简单的方法吧,不至于给用户说有专业人士去做吧。

网友:
用超声波探测仪器检测焊缝,这样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