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板5052 H12,其中H32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14):
铝板5052 H12,其中H32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2009-02-14):
H3代表加工硬化及稳定化处理的状态。是铝材加工后经低温热处理或由于加工过程中的受热作用使其力学性能达到稳定的产品   的状态。

H*2是加工硬化的程度 ,代表四分之一硬

网友:
        铝合金状态表示含义:
        H1X:“1”表示不后处理;H2X:“2”表示退火;H3X:“3”表示稳定化处理。“X”代指0-9表示铝合金加工硬度,值越大材料越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