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环形槽,选什么刀具来车?

楼主(2009-01-14):
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图中的环形槽,选什么刀具来车?

网友:
请上图片形式

网友:
,看不了!
一、提问的题目标示大概是什么方向的问题

1、什么设备?
2、刀具类型?
3、是  降成本?提高效率?延长寿命?
比如:帮助:立加上用钻头加工球铁,直径12的孔,效率低下。

二、提问内容
1、使用设备(型号、品牌)?设备状况(服役年限、精度)?
2、被加工材料、热处理、硬度、毛坯状态;
3、零件特殊性(可随附图纸)、加工批量;
4、刀具型号、品牌、加工参数等;
5、问题表现:刀具、成本、效率等;
6、希望(解决或改善)的目标;
7、其他,比如迫切程度。

网友:
看不到图纸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现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2012-06-07):
你什么版本啊,打不开……

网友(2013-08-08):
想看看这个卡槽

网友:
怎么这么麻烦啊

网友:
发图片啊~

网友(2014-02-06):
下载需要威望,直接发图最省事

网友(2024-07-27):
被骗了积分

网友:
骗积分的

网友(2024-09-24):
被骗了10分你赶紧赔我  快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