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板5052 H12,其中H12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14):
请教:铝板5052 H12,其中H12表示什么意思?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
H12 表示铝板状态!  通俗说就像铅笔里H-HB-B的软硬状态!

网友(2009-03-30):
H12表示铝板的供货状态,H为热轧板,12为??

网友:
我也感兴趣,我先查一下,然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同时请问一下有没有“铝型材挤压产品工艺和特性”相关资料呀

网友:
大家能不能讲明白点啊。
学习中。。。。。。

网友:
H12 H14都是加工硬化状态,前者的强度比后者低,而H后面的1是直接加工硬化,不进行退火
导电率(*K):H12态为163m*K,H14态为159m*K,H18态为155m*K,单位均为吧。特现上,大家一起探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