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包装机升降台出了故障,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09-01-14):
昨日,公司包装机升降台出了故障,控制方式是这样的/:一个电磁阀A控制升降台上升,下降是另一个电磁阀B控制,A阀出口有一个单向阀,B阀带手动SPEED一个,B阀带电后升降台下降(靠重力下降),A失电,SPEED控制下降速度,图纸没找到,叙述不清请谅解。问题是 升降台空载到一高度,可以下降。台上有重物时,下降一小段后就无法下降,线圈正常。

网友:
B阀为比例节流阀,不下降有可能有两点,A阀未打开或者B阀卡阻。
查:1.A阀确保是断电了。2.B阀因油污阻塞。2的可能性大些,还有要查B阀的电路及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都正常,A阀失电,老大分析B阀很对

网友:
是否装有限速切断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限速切断阀长的什么样子,在油缸底部有个象单向阀一样的元件,内部好象膜合一样的,拆下用气源吹过,都是通的,装上去就不行,我想是下降速度过快,它就切断 安全保护作用。请问怎么处理呢?现在还没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在你的提示下,问题已解决,最终是因比例阀切换后,下降速度过快,限速阀关闭,很早机器就有毛病,老外也过来过,也没解决,哈哈 在你的指导下我解决了: 。之前比例阀,开口关不死,泵出口压力小,控制上升的电磁阀出口是与比例阀入口相通的,可能是比例阀关不死,油卸到油箱里导致,比例阀开口我以调试OK。在这里表示对你崇高的敬意,自从我进入这个大家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里也感谢老鹰   :lol :lol :lol

网友B:
哈哈,我又蒙对了,略感欣慰!感谢各位对我的厚爱!

网友(2009-02-14):
请问贝贝版主限速切断阀是不是就是防爆阀,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网友:
不是防爆阀。限速切断阀用于异常情况出现的超速,此时阀自动关闭,防止出现意外。防爆阀具体说不清,但和限速切断阀不是一种

网友:
这是防爆阀的资料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谢谢!

网友:
限速切断阀,速度过快了的时候,是不是压差增大,靠的是压差的力来实现关闭阀芯的.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又蒙对了,略感欣慰!感谢各位对我的厚爱!

俺咋就蒙不对呢,看来还是俺底子薄了,知识面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