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溢流阀的疑问。

楼主(2009-01-14):
就是当溢流阀开启工作时,系统压力到底为多少,是不是保持在溢流阀的调定压力,和阀的开启状态及管路内的流速有没有关系。
比如说现在用一油缸托一平台,平台上加上超载的货物,这时溢流阀起到一安全阀作用开启,平台下坠,假设随着超载的量增加而使下坠的速度增加,这时管路内流速增加,想请教这时系统压力有没有变化。
另外,还有一想法就是在溢流阀开启的瞬时,压力会不会有一下小的波动(下降),这种现象对于直通溢流阀应该要更易发生吧。

以上都是我的想象,还请本栏的高手释疑,谢谢!

网友:
一般说来,开启压力和调定压力是有差别的,调定压力随着阀开度大小(对应着通过的流量)会有差别,这个差别就是溢流阀工作范围内的调压误差。溢流阀开启瞬间,压力是有波动的,这个波动主要和控制容腔的容积大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