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管退火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4):
各位高手,请教下紫铜管退火问题.直径在25mm 左右,宽度为15mm壁厚为1.3mm左右紫铜管.用来压紧塑料管材.紫铜管退火后很软.担心时间长后回松脱,但是紫铜套不退火太硬,用工具难压紧.请问了退火工艺的人告诉我退火后有硬,中硬,软三中.请问高手如何辨选紫铜套退火工艺

网友(2009-06-23):
紫铜管退火后就是软的状态,你所说的硬,中硬,软三种状态并不是退火后形成的,而是在轧制过程中出现的.在退火后采用不同变形量的轧制,导致供货时紫铜管产品的冷作硬化程度不同.建议你可选择不同供货状态的紫铜管(硬,中硬,软)原材料.

网友:
厉害啊,再后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