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紫铜如何保存,避免氧化??

楼主(2009-01-14):
本公司采用紫铜制作电火花电极,但是保存太久,紫铜表面氧化,变型,就变成废品,
请问紫铜如何保存,避免氧化?
或者有什么材料经济实惠可以代替??
谢谢指教.

网友:
可以用油脂封闭阿,当然也有紫铜的钝化液可以买到,或者自己配制

楼主:
感谢2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