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材料如何选定?

楼主(2009-01-15):
我们有个案子,德国人图纸上的 轴承座 材料为 GGG ,也就是相当于国内的球墨铸铁..但国内一般非重要部件应该是采用灰铸铁,比如:HT200.  备注:轴承转速不快,用于传动辊子两侧
那么想请教一下: 轴承座的选材应该如何定?
个人认为有如下几点: 1 、抗震动抗冲击; 2、传热系数好; 3、耐磨性   这样对吗?还是有别的选定方法?望指教。谢谢了。

网友:
国内轴承的确多用灰铸铁,大约是因为这种材料我国产量比较大,相对造价较低有关吧!
我觉得抗震性更重要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