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手动换向阀哪里可买到?

楼主(2009-01-15):
请各位行家帮我看一下,那里可买到附件图片中的手动换向阀:
此阀为三位四通,可直接控制液压缸的伸缩快慢,阀的两侧面有压力分流装置。市面上普通的手动压力阀在控制慢速度时油泵压力表会上升,而附件中的压力阀则不会。谢谢各位了。

楼主:
手动换向阀

附件中为手动换向阀图片

网友:
压力补偿换向阀

应是压力补偿换向阀,我给国内高空车或铲运车配过,用于越野调平油缸。意大利产的。3-4K左右.

网友:
补充说明:
应是压力补偿换向阀,流量:50L/min, 工作压力:25Mpa,
给越野自行高空车配过,用于越野调平油缸的控制。不知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老兵:
    你所说的应该是对的,压力是用于:25MPa。我原图中的阀是从英国进口机器附带过来的,今天早上与你未联系上。

网友:
黄生你好,
手机和邮箱已发短信,请查收。
是什么机器?流量多大?请将液压原理图发至我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