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千分尺能不能测量公差为0.006mm的零件?

楼主(2009-01-15):
带数显功能的千分尺,实际的刻度显示精度只能达到0.01mm,可数显却能显示到0.001mm,所以我想知道这样的千分尺能不能测量公差为0.006mm的零件,谢谢了

网友:
我认为不可以

网友:
不能,这和你的环境,测量方法,操作者等都有直接关系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觉得也不能,可是用什么样的量具才能测量公差为0.006mm的轴类零件(轴全长93mm,直径52mm,公差为0.006mm)

网友:
量少你用量块比对吧,量块你们总有吧?

网友:
量不大的话用测长仪检测好了。

网友:
微米千分尺可以测量,

网友(2009-02-19):
不可以的。千分尺的测量精度达不到。

网友:
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知道在计量仪器选配的时候就要算这个的!建议LZ你去看看计量方面的东西

网友:
用分度值0.001mm的杠杆千分尺比较测量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用气动量仪吧,也可以用电子量规

网友:
测是能测,但测量读数的精度肯定不成

网友:
实际的刻度显示精度只能达到0.01mm?可数显却能显示到0.001mm?那么校验时用0.01mm还是0.001mm来判定的?
我觉得0.006/5=0.0012mm够了

网友:
1:选择分度值为0.001mm的微米千分尺.实际大家可能也是常用吧.
2:测长仪是能满足你的测量分辨力,但不适合批量.

网友:
千分尺的不确定度要达到4微米左右 测公差6微米的是不可以的  条件好一点的可以用内外径杠杆比较仪千分尺   它的不确定度小一点

网友:
机械比较仪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机械比较仪

网友:
使用杠杆千分尺或比较仪测量

网友(2009-03-29):
不可以,精度达不到

网友:
可以考虑用气动量仪,气动量仪有0.0005刻度的,应该满足你的测量要求。量大的话用杠杆千分尺的话比较快,但是依然会有分辨力不够导致误判的情况

网友(2009-05-05):
扬天测量的方法很好,用量块比对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用气动量仪,用10000倍的流量式气动量仪,显示刻度最小0.0005mm的,应该满足你的测量要求。 更高精度就是压力式气动量仪CAG-2000,最小分辨率可达到0,0001mm

网友:
计量方面是这样的,当初选用计量器具的原原则是计量器具的选择一定要满足计量要求,很明显,分度值差着一个数量级,不可能达到你的计量要求

网友:
量具的分辨力的选择是有规定的.一般要求量具的分辨力应该是产品公差的1/3~1/10.
          如果是汽车行业,按照TS16949体系的MSA手册规定是要1/10.   既1/10原则.
           公差=产品的上偏差-下偏差

    楼主所说的如果是公差=0.006,勉强可以使用分辨力为0.001mm的千分尺,
   如果选择分辨力0.0006的量具,可能只要激光测径仪可以.

网友:
以對付ISO算是剛剛好可以通過,但是會質疑。
但是如果是量產的話,我覺得算是個風險!!!

得考量一下!!!

网友:
测量方法有很多呀
使用测微仪加量块,测量测长仪,投影仪,CMM,都能测量满足你的公差要求。

气动测头、电感测微仪、电感传感器、电子式气动量仪、浮标式气动量仪、电子塞规 、专用检具
13632439421

网友:
量大的话做个专用的卡规

网友:
25楼兄弟投影仪能吗??是什么样的机器??看看图片哦

网友:
对于制造业,对量具的要求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比如不确定度,及由于量具不凑手而采取的收缩测量方法等,公差教材上有相关的资料。对于检修,由于现场缺乏必要的高精度量仪,可以用千分尺等作一些定性的测量判断(利用小数点后三位的估值)。

网友:
精度达不到。

网友:
精度介于IT3和IT4之间,只能在计量室里面搞定啦

网友(2010-01-02):
当然不能了!

网友:
”带数显功能的千分尺,实际的刻度显示精度只能达到0.01mm,可数显却能显示到0.001mm,“你应该看看该量具的说明书,看看它的实际精度,估计应该为+/-0.005,所以不能用,想测量公差为0.006的尺寸,量具精度至少+/-0.0005。

网友(2010-06-11):
用微米千分尺就可以测量了,它的分度值是0.001mm。

网友:
跟党走群众路线:不可以啊用该千分尺……

网友:
千分尺的精度取决于尺子本身的制造精度,也就是千分尺标注的测量精度,与数显显示值无关。虽然数显显示值为千分之一,但千分位的数值是超出尺子所能保证达到的精度,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所以本人以为不能用这把尺子测量这个零件。

网友:
不能!!0.006mm可能会被当成是测量误差!!!

网友:
呵呵,你可以用量块加测微机进行检测,对于千分尺是0.01丝级的是不可以的,但0.001级的是可以的,可你要将零件放置在20度的房间内5小时以上即可。

网友:
用三丰的外径千分尺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千分尺就好了啊,测的时候估计下就行了,在有限的资源中,要自己不断的摸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测直径吧?可以用气动量仪的,用气外测校。

网友:
我是做量具的  有什么不懂的就找我   我是北京的    手机  13552650051

网友:
欢迎楼上,以后量仪检具版块有问题大家可算有盼头了

网友:
我认为不可以,需要精度更高一级的测量仪器。

网友:
这是不可以的
数显千分尺虽然能显示到0.001mm,但这只是他的
数显精度 不是测量精度
就好比加工中心上的xy轴的光栅可以0.001mm精度
实际加工精度只有0.01-0.02MM

网友(2010-07-12):
激光测径仪可以测量的

网友:
我认为微米千分尺可以测量

网友:
用分度值0.001mm的杠杆千分尺比较测量
引用 网友A:

    赞成用0.001mm杠杆千分尺,经济方便.另外现在的杠杆千分尺也可以进行零位校准,可直接进行微米级读值.

网友:
不行的,测量公差为0.006mm的零件量具的分辩率在0.0002左右吧应该

网友:
不可以,精度达不到,0。006要用CMM或2.5次元来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