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左边的减速机是摆线的还是行星的?

楼主(2009-01-15):
图中的减速机是组合的,右边是蜗轮减速机直连电机,左边连负载,现在不大明白左边的减速机是摆线的还是行星的,有没有高人能从图上看出来。
另外请教摆线针轮的减速机和行星减速机在性能上的主要区别是什么。这种组合的减速机有没有厂家有标准产品。
谢谢!

网友:
应该是行星的,下面是两者的原理,自己看吧

网友:
下载看了看,资料不错。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是行星减速机的一种,属于一种少齿差行星减速机,两片摆线轮轮就是做行星运动的。摆线是从齿廓形状来分的,行星是从运动形式来说的。
也就是说,行星减速机的范围要广。
行星减速机里有一类是少齿差行星减速机,而少齿差行星减速机又包括渐开线少齿差和摆线针轮行星传动。
所来说LZ提的问题是不对的。
从图片可以判断是少齿差行星减速机,具体齿廓可能是摆线也可能是渐开线。
一般来说摆线针轮行星减速机比渐开线少齿差应用要广泛一些。

网友(2009-02-14):
回复 楼主:

能大概看出来   应该输入级是摩擦片输出级是摆线针轮的

网友:
行星的吧
行星比摆线的承载能力高

网友:
哪位高人知道摆线齿怎么画呀

网友:
支持4楼,我看应该是摆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参数方程或者样条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