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严重磨损的锥齿轮,请高手帮忙分析磨损原因

楼主(2009-01-15):
一小型传送带,采用锥齿轮传动副,负载表大,进来发现锥齿轮的主动轮完全磨损,以致完全失效

附上照片: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不会吧这么严重,不是设计的不好就是材料有问题. 还没有见到把齿轮用成这样的
把齿轮的参数贴出看看

网友:
是不是侧隙太小了

网友:
可能是小齿轮的材料不合,两齿轮不应采用相同的材料,小齿轮的材料比大齿轮要求要高;也有可能是小齿轮的齿面硬度不合,如没有经过热处理,或热处理不够。

网友:
如果是高负荷的,用的脂要基础油粘度要大,脂的粘附性要好,否则磨损会很快的。

网友:
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设计的原因,也有加工精度、材料、热处理、装配等等的原因,要细致地查找。

网友(2009-02-14):
一般的场所使用的齿轮,主要的原因润滑不好,小齿轮采用淬火工艺,大齿轮采用调质工艺即可

网友:
我看像是润滑和热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