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压系统中 有空气怎么排出

楼主(2009-01-15):
每次修完阀,都会有空气进入油缸,怎么排出

网友:
将油缸完全伸出,微松开供油口;然后将油缸收回,可将油路中含有气泡的油液流出到底后,紧固。一次恐难放净,多来几次知道有不含气泡又流出就行了。
方法很土,不同的应用工况还可能会有危险。 要做好防护工作!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更安全点的吗,

网友:
有的油缸有放气功能

网友:
在油路最高点安装放风阀

网友:
每个油缸都有个放气孔,可以放气。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复动油缸,有什么不好。感觉这种方法最直接也最有效。

网友:
系统排气
    启动液压泵后,将系统压力调到1.0MPa左右,分别控制电磁阀换向,使油液分别循环到各支路中,拧动管道上设置的排气阀,将管道中的气体排出;当油液连续溢出时,关闭排气阀。液压缸排气时可将液压缸活塞杆伸出侧的排气阀打开,电磁阀动作,活塞杆运动,将空气挤出,升到上止点时,并闭排气阀。打开另一侧排气阀,使液压缸下行,排出无杆腔中的空气,重复上述排气方法,直到将液压缸中的空气排净为止。

网友:
在管路最高点设置排气阀,将系统压力调到能使油缸动作,在排气阀尾部套一透明塑料管,稍微拧松排气阀,操作换向阀,使油缸多次往复运动到极限位置,会看到带气泡的油液从透明塑料管中排出,用容器接着油液,以免污染周围环境,观察塑料管中无气泡时,系统中的气泡基本排除干净了,拧紧排气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