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模具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5):
有谁知道冷作模具钢D2的相关知识呀?作为冲裁模的冲头效果好吗?我现在用的Cr12MoV不好用,老是断。

网友:
CR12的基本是 大陆的 通用模具材料了了 ,还是要看 你 的加工产品材料以及产品的数量多少,对决定冲头材料也有 影响的 ,也可以用 9CRSI,最好都是锻打后在加工,可以改变晶粒结构的,增加使用寿命的!

网友:
模具设计间隙,热处理工艺过关与否比CR12是不是适合做冲头对 比 来说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