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9-01-15):
图中的电机通过旋转向前伸出的码盘可以实现调速,但我不太明白是什么原理,还有减速机上的也有个码盘,它又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普通的异步电机还是可调速的电机?
你有没有见过可以调带轮大小来变传动比的机器?看图片好像是同步带轮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普通的异步电机还是可调速的电机?
你有没有见过可以调带轮大小来变传动比的机器?看图片好像是同步带轮是不是?

电机就是普通的异步电机,不可调速。是不是同步带轮我也不清楚,上次只拍了照片,没怎么细看。

网友:
是一种现在常用的调速机构,运行时调节电机上的手轮改变皮带轮大小,就可以加减速了。

网友B:
你的电机应该没什么特殊的,看着象普通单相电动机。在蜗轮减速器和电动机之间的是无级变速器,通过旋转电机侧的你所说的“码盘”,调节半V型带轮之间的距离,进而改变主从皮带轮的传动半径,也就改变了传动比。减速器端头的那个“码盘”实际上应该是弹簧组。

网友:
。减速器端头的那个“码盘”实际上应该是弹簧组?
有什么作 用呢
调节半V型带轮之间的距离
没见V带啊

网友:
就是个可以调速的电机机构啊
右边是个减速器

网友C:
贴个图

常用的调速轮调速机构,国内现在有很多地方卖,以前只有台湾的北译精机,我们现在用汕头的一家
电机是普通的单相电机,减速器也是常用的减速器

网友:
如果是同步带的话调节有用吗?
带轮大小咋调节?

网友:
照片上是同步带哦不是V带呀

网友:
这种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很象励磁直流电动机

网友:
应该是V带,照片不是很清楚,至于同步带的调速轮,我是没有见过,其实只要知道原理就行了,电机一般都是单相的异步电机,如果是三相的,就直接用变频器调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调速轮调速机构,国内现在有很多地方卖,以前只有台湾的北译精机,我们现在用汕头的一家
电机是普通的单相电机,减速器也是常用的减速器

很普通的锥盘无级调速机构,LZ说的码盘是调速手轮。

网友D:
这机构我买的台钻上用的就是,皮带用的不是普通光面带,确实是同步带,但是它不是起同步作用而是起增加摩擦力的作用,带轮都是有两片斜锥很大,怎么说呢,像扁陀螺一样,斜平面上刻有辐射状沟槽的,就是利用这些沟槽与同步带轮的两斜边及齿条边的配合提供传动效率的。可能前几年大街上跑的助动车的无极调速也是这么个结构

网友:
跟电机没关系.
这是无极调速机构.
跟踏板式摩托车调速机构类似,皮带一样的.

网友:
电机是普通电机,装在电机和减速机上的带轮是一个无级调速器。楼主的图片上是两个调速器,有现成的买。也是一种很常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应该没什么特殊的,看着象普通单相电动机。在蜗轮减速器和电动机之间的是无级变速器,通过旋转电机侧的你所说的“码盘”,调节半V型带轮之间的距离,进而改变主从皮带轮的传动半径,也就改变了传动比。减速 ...

弹簧应该在两半带轮的中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构我买的台钻上用的就是,皮带用的不是普通光面带,确实是同步带,但是它不是起同步作用而是起增加摩擦力的作用,带轮都是有两片斜锥很大,怎么说呢,像扁陀螺一样,斜平面上刻有辐射状沟槽的,就是利用这些沟槽 ...

哦明白了!同步带原来是为了增加摩擦力豁然开朗!

楼主:
现在我基本上已经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谁能给提供我个能买到这种调速机构的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C:
网上有很多,搜下就有了,告你一现成的吧,我们就是用的这个

广东省汕头市集祥五金机械厂 所在地区: 广东/汕头 法人代表: 公司规模: 成立年份:1988年 经营模式:生产型 联系方法 联系地址: 汕头市金平区光华路26号 邮政编码: 515021 联 系 人: 曾少松 联系电话: 0754-88557508 联系传真: 0754-88552326 电子邮件: shantoujixiang@yahoo.cn 手  机: 13802712568 网  址: stjx.zke360.com

网友:
什么动动啊?

网友:
扭力控制器控制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很多,搜下就有了,告你一现成的吧,我们就是用的这个

广东省汕头市集祥五金机械厂 所在地区: 广东/汕头 法人代表: 公司规模: 成立年份:1988年 经营模式:生产型 联系方法 联系地址: 汕头市金平区光华 ...

非常感谢!!!!

网友:
电机没什么特别的,传动部分是一调速机构,可以实现无级调速,皮带不是同步带,是v带的一种。

网友(2009-09-27):
就是一个手动调速,联合收割机上就有,常见的。

网友:
照片上是同步带哦不是V带呀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当做V带用,同步带的齿不参与啮合。同步带由于带有齿形,容易弯折,使用寿命要长于V带。

用同步带做无级变速器的范例你可以在摩托车GY6(女式踏板车,国内有很多,在修车铺或摩托车店能看到)的发动机离合器里面找到

网友(2012-11-12):
电机+无极调速器+减速机

网友:
是简单调速方式

网友:
就是调速电机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