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角加速度---请教

楼主(2009-01-15):
设备一分钟转六圈,从启动到每分钟六圈用10秒钟时间,如何求的启动角加速度。转速为6转/分,则其角速度为6*6.28/60=0.628弧度.下面就不知如何计算了,请高手指点迷津,希望能写出计算公式,推导过程,谢谢诸位
往下就不知道该如何计算了,请高手指点,希望详细一点,写出具体的计算公式,推导过程,谢谢

楼主:
设备直径是6米。载荷半径按3米算

楼主:
hehe自己有点晕,我想应该是a=v/t^2.启动角加速度=0.00628不知对不?

网友:
好像用不着什么公式套。
已经算出最后的角速度是0.628弧度/秒,准备用10秒钟从0弧度/秒达到,那么角加速度不就是0.628弧度/秒除以10秒,等于0.0628弧度/秒平方吗。

楼主:
谢谢,害怕版主

角加速度=角速度的微分。类比与加速度是速度的微分。角加速度是角速度为6*6.28/60=0.628弧度/秒/10秒=0.0628弧度/秒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