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停后不能重新启动

楼主(2009-01-15):
我做了台钻孔的小机器,用三菱FX1N的PLC,步进电机,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单步和单循环和连续都可以正常,就是如果在发脉冲时按下急停按钮,再重新按启动按钮就启动不了,状态有转移到回原点的状态,且驱动ZRN的触点也接通了,就是不发脉冲。须把PLC从RUN打到STOP再到RUN,然后在未按启动按钮情况下开始回原点运行了(按下急停后有按启动按钮,但在PLC的RUN到STOP到RUN后没有按启动按钮)。
搞了两天了还没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刚入门 ),请大家指教,多谢了!

网友:
楼主,你在线监控一下,出故障时步进在哪一步?是否没有回到初始步?

楼主:
黄兄,我监控了一下,有M8067接通表示运算错误,错误的步号在回原点那条,就不知道怎么改才对

网友:
楼主,如果你需要在运行中随时可以按下紧急停止,则你首先应该在初始步中将其他所有的步全部清除复位;其次,在除初始步以外的其他每段步进中,你都要有一个紧急停止按钮引到紧急停止按下后的状态,再由该步回到初始步等待状态;第三,回原位其实最好还是不要放在自动运行程序中,可以和自动运行程序相并列!你先按照我说的试试!

网友:
解释得满负责的,赞一个

网友:
大家怎么说

如果有想法的,你们可以说出来啊

网友(2009-03-16):
我觉得黄工这个方式只是一个指导的方法,最好是在程序执行顺序控制前设置急停,将顺序控制作为子程序,将急停作为时间中断,在任何时候执行急停时,子程序跳出,这样好一些,我记得三菱的FN系列可以这样做

楼主:
多谢黄兄的指点,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前几天老师告诉我说是这样的原因,大家也参考下。
这主要原因是:三菱的PLC在发脉冲的时候,突然间停止发脉冲---同时要求再次发脉冲,这是不行的;要求要停顿一段时间再要求发脉冲就可以了。也就是发脉冲的时候,按动急停,可以停止,延时一点点时间后转到回原点程序,这样就可以。
     这就是三菱PLC发脉冲的最大毛病,不稳定性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