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脂对比:爱比达EP2和嘉实多long time PD2是否性能一致?

楼主(2009-01-15):
爱比达EP2和嘉实多long time PD2是否性能一致?
想用于约五千多转的轴承箱内。

网友:

都是复合锂基,long time PD2好象含固体润滑剂(记不清了,请查一下)。

网友(2009-03-09):

贴个资料!

网友:

可以用都是复合锂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