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的图纸,有一点难度,大家看看

楼主(2009-01-16):
数控车的图纸,有一点难度,大家看看

网友:
看不出难在那?

网友:
不能直接贴图吗?

网友(2009-02-16):
我们有个类似的图   采用掉头干
你试试

网友:
加工是有难度,外形并不复杂,只是你这个工件的长度长点,同心度和光洁度都是问题。
先加工左端的 22 30及外形到尺寸,做专用夹具以30孔定位夹紧外形,右端顶住车削以保证同心度。
  低速切削及精车时增大主偏角和后角以减小切削力,避免产生颤纹。
  期待高手们的指正。

网友(点评):
不是我们上学时的作业吗!

网友:
我是做加工中心的,对数车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觉得要保证1孔和5组外圆的0.025mm同轴度,还要调头车,一夹一顶怕是有难度,我觉得精加工要双顶针,Φ30孔口倒角和M30顶端中心孔定位。说的不合理就狠批我。

网友:
我觉得这个零件,首先就零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难的。
但是有1点不清楚,材料是什么?
我认为您应该选择合适的机床,如果只是一般的中小性数控车床,我建议:
由于左侧精度要求较高,而且A、B处有0.025的同心度要求,因此可以先加工左侧外形和内孔,至长度为70,保证左侧后,制作软爪或者类似筒夹之类的夹具(保证精度和表面不损伤),夹D56处,以左侧端面定位,加工右侧。

网友:
左侧加工至70,然后以左侧端面定位

网友A:
我看应该先加工 右面   夹住左端   把右边一次搞定   然后 在加外圆做 左边

网友:
我觉得先车右边,然后用夹具定位56外圆,加工左侧孔。这样同轴度容易保证些,而且刚性也好些。

网友:
不错的图。收下先

网友:
没什么难度啊
先左边把56的外圆都干掉
这么粗的东西夹个百把个长完全没什么问题拉
软爪掉头车反面了。。。。。。。。。

网友(2009-04-11):
采用两次装夹  然后加一个心轴   试一下看行不

网友:
难度在同轴度的保证,外圆内孔一刀下

网友:
感觉还好,不是很复杂,

网友(2009-06-02):
哈哈,这个图有点难度,不错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2009-07-19):
这个图还可以了 ?没什么难的啊
把右边粗车 以后放余量0.5左右
然后把左边的 做掉 在车软爪 加最大外圆加工
做左边  软爪可以保证0.025的要求的

网友:
是     有点难

网友(2009-10-02):
还好不是很难

网友(2010-02-06):
回复 网友B:
看看有多难

网友:
学到不是哦啊,谢谢大家啊!

网友:
先粗车,然后精车,一次干成,跳的保不住....

网友(2010-04-28):
回复回复中,看看这个东西,一起研究

网友:
这么简单,交给我做吧,15821398827
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

RE: 数控车的图纸,有一点难度,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接触过,学学啊,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先加工左边。原因是为了能够保证产品的同轴度

网友(2012-04-22):
没难度啊,把毛胚车一刀外圆好夹持,然后夹45长左右把左边56外圆的全干了,搞个套夹56外圆,掉头取总长剩下的就简单了,最好先车一刀卡爪

网友:
不是很难哦  {:soso__9502949619141689149_2:}

网友(2012-05-30):
夹左半部分,顶车有半部分。车出基准A和B,在掉头车左半部分。

网友:
有什么难度!正反刀+反螺纹刀一次装夹保证同心度,调头2次装夹靠3爪麻烦点还要撩表,毛坯和做好外圆夹持受力不一样影响精度做出来不一定准(单件可行批量就麻烦)。受刀具限制的话要调头也可以,做个螺纹心轴拧上车(适合批量)。

网友(点评):
再有什么困难欢迎秘我帮你解决,还有其他更好方法做。

网友:
没什么复杂的地方吧,,不知道难点在哪 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应该先加工 右面   夹住左端   把右边一次搞定   然后 在加外圆做 左边

请问这个零件应该用什么样的刀加工?

网友(2013-10-14):
看这个图没有什么难度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数控竞赛用的图纸吧。

网友:
这个并不难先做左边再做右边了只不过要打表了

网友:
我感觉如果是成批的话 应该先干左边的空 先用钻头打 流量 然后探出比工件多10CM的 再车空 直接干右面的 最后再用切刀切
    不知道合理吗?

网友(2014-03-23):
我觉得应该先加工右端,把基准B加工出来,掉头夹持基准B在干左端,同轴度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看着真难啊,

网友:
高级工考试图纸,应该不是太难

网友:
用端面驱动加两顶尖。

网友:
学习了。(难度在同轴度的保证...)

网友:
赞成5楼的方法,不过左端外圆应该留余量(要是刀子能装得下的话)30的孔可以弄个小内涨芯棒。如果采用软爪调头夹外圆的话,批量加工效率不高,而且容易出废品,必须装夹很仔细,如果批量大,可能过段时间就得重新修爪子。

网友:
数控车床两头加工同轴度0.02很容易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