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09-01-16):
昨天遇到一个奇怪问题,,发了张图帮我解释一下
我们接线路图时,1 2接法一样,在KG316T外面接了一个空开起了保护作用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将负载上面的 3  4换了一下,空开推不上去 负载是两只并联的电铃,不经过KG316T
直接接在电源上电铃可以工作正常 如果将负载的两接线3  4调换一下接可以将空开推上,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帖看了几次了,看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2010-01-14):
3、4线调换后空开合不上,说明电流过大。可能负载一电源线与外壳短路.并且可以推断负载外壳接地良好。在3、4调换合不上开关时,如果把电源1、2也调换一下,也许就可以工作了,这时的负载外壳接的应该是零线。你说的“直接接在电源上电铃可以工作正常”,其实外壳已经接零线了

网友:
看不出什么来,太奇怪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