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了两个难题,送料及分切,想听各位高手的意见

楼主(2009-01-16):
最近在帮助朋友做一个项目的方案,其中有一再生聚乙烯袋切断成了一不好解决的问题,参考过制袋机的好象不行。描述如下:
吹出的700MM的袋膜厚约2UM,双层4-5UM,用切刀直接切很难,同时,由于很薄,用制袋机送料也很难,
对此,我目前保守的方案是采用电机带动手术刀片进行切断,送料采用吸盘取用电机带动,自己觉得这个方案很不好,也较慢,想听各位高手的意见,谢谢

楼主:
补充下: 最宽700MM,最长1200MM,来料是吹出的卷料。

网友:
没接触过,不过能不能借鉴一下塑料袋封口机的原理,用高热电阻丝熔断?有点像线切割。

楼主:
由于是吹出的膜,担心熔成袋,只想分切,

我想用斜切刀,象剪口一样的剪切,没有做过,也比较担心

网友A:
滚刀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刀如何

请楼上详述,这个我想不出来什么样子,谢谢

网友B:
小白菜友好!
.
你目前采用的是:电机带动手术刀片进行切断,……
.
我给的设计是:电机(位移)..+..由电机带动的旋转刀片……。
也就是“刨羊肉片机”的那种东西。
.
syw  090117---04.30

网友C:
如果断面没有特殊精度要求,可以将刀片做成锯齿形,锯齿切出点状后守一个力可直接扯断,而且不会使其变形。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菜友好!
.
你目前采用的是:电机带动手术刀片进行切断,……
.
我给的设计是:电机(位移)..+..由电机带动的旋转刀片……。
也就是“刨羊肉片机”的那种东西。
.
syw  090117---04.30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断面没有特殊精度要求,可以将刀片做成锯齿形,锯齿切出点状后守一个力可直接扯断,而且不会使其变形。仅供参考

以前我也想过和这个类似的方案,上下都有锯齿形,布置不了下锯齿形,就放弃了,倒忘了这事了,聚乙膜这样薄,没试过,不知效果怎样,感觉也是个不错的方案 ,改天有结果与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D:
联系一下康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系一下康普

楼上什么意思,我没搜到有用的信息

网友:
楼主,不会吧!
这属于分切机,而最牛的两家是英国的阿托纳丝(ATLAS)和德国的康普(KAMPF).
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技术指标和大概的结构,应该有所启发吧.
是朋友告诉我的,他以前管理的生产线中用的就是康普的.

楼主:
谢谢楼上,以前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这次这个方案也是赶鸭子上架

网友:
用剪刀剪吧,加把大剪刀,不行再加热
送料时候负压牵动加气吹。

网友:
把轮子磨刀刃,上面加力,膜直接贴硬物

网友:
看康普的技术指标,里面提到用的是剃刀式分切系统,估计和楼主的手术刀方案类似.没见过实物.已经成熟的东西,参考参考就好了.

网友(2009-03-20):
两个对转的滚子上装两把刀,并用发热丝加到一定温度,但不要粘到一起。

网友(2009-09-19):
手术刀片切断方式有缺点:材料势必有变形。
在包卡机(玻璃纸包封的各种卡,如银行卡、冲值卡等)上看到,用圆形的分切刀在金属辊子表面将玻璃纸裁断。裁断效果很好。

网友(2010-01-22):
是否可参考保鲜膜的锯齿和撕法?以前进口的连续纸打印机撕口也是锯齿,很好用。
不过都是手撕,不知改自动如何

网友:
不知楼主是横切还是纵切,横切用剪刀式对刀切,纵切用气动滚刀切,效率和成品质量均能满足要求,由于考虑膜的厚度,对刀的设计可能要精密些!这是我们公司都有采用的方式,效果不错的!

网友(2010-02-21):
两边压住,同步带装刀片从中间切,所谓飞刀制袋机

网友:
小白菜朋友:
     我公司以前做过切膜的机器,不过我们切出来的膜是带齿的,不知道用在你这机器上行不行?具体的你去超市看看那些王老吉包装的那些膜,接端口带齿。

网友:
的确太薄啦。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见过很多制袋机了,都没有见过可以做这么薄的料的

网友(点评):
方案现在是采用有齿的切断方式,由于上整条线,一直还没有做完,最终效果还有待确认。

网友(2011-01-02):
看看啥东西!!看看啥东西!!

网友:
不是有一种封切机吗,这也不行?

网友:
可以考虑对切,我们也在做类似项目,可以一起探讨下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E:

我认识一家做聚丙烯  聚乙烯造粒磨具的,有所了解

网友:
用电机带动轮子把膜带走,然则在用切刀,方法也许是可以的了呀。

网友:
由于是吹出的膜,担心熔成袋,只想分切,

我想用斜切刀,象剪口一样的剪切,没有做过,也比较担心
我是做裁切机的,我们的裁切结构跟你说的差不多,但是,怀疑哦,东西太薄了,可能这样的剪切,实现不了。。。

网友(2011-03-29):
可以参考一下切海绵的机器,用高速行走的刀片去切割,应该很好切

网友(2011-11-27):
好像用个介刀,跟手术刀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