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件表面发黄算不算生锈呢?

楼主(2009-01-16):
请问各位大侠,粉末冶金件表面发黄算不算生锈呢?一般零件的防锈期是多长时间?
我首次接触粉末冶金的东西,各位见笑了!

网友(2009-02-26):
在齿轮完成生产后,为防止齿轮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生锈,通常在包装齿轮前要在其表面喷一定的防锈油。以 便防止齿轮生锈。
防锈油种类有很多,每个厂家使用的防锈油都不同。如对产品含油种类没有要求,则只要在图面上注明产品防锈即可,生产厂商就会浸防锈油

网友:

一般的五金件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生锈,通常在放入包装袋后,在里面放点干燥剂就ok啦.不过不要买那些颗粒状的硅胶, 我用过了觉得效果很差. 现在我们在用一个叫 Super Dry的, 效果还不错, 联系方式: 李先生:020 83271005,  136 323 48739.

网友:
营销软件 淘宝 论坛 博客 供求

营销 淘宝  论坛  博客  供求各种群发软件,淘宝刷信誉 刷收藏。http://smqh98.cn/

网友(2010-12-14):
期待最终有效的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不是,发黄是因为轻微氧化,一般不影响到产品使用,

网友(2011-03-05):
有些防锈油也会产生发黄的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