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1 和G00 走刀路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6):
用G01和G00走同一个坐标是条斜线,用G01走就是一条斜线 而用G00走就不是一条斜线 他先走Y轴后走X轴 为什么

网友:
不会吧

我用西门子系统。G00也是可以走斜线啊 。和你X.Z.或Y的数值有关吧。要是x.z一起走。也是走斜线啊 。不会走完一个再走一个啊?

网友A:
G00 是"点"位置快速定位,所以只管"点"位置和"速率".
G01是直线插补,所以要有"合成速度"和"直线斜率"两个概念.
不过现在(0i系列)可以通过参数设定G00为G01 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00 是"点"位置快速定位,所以只管"点"位置和"速率".
G01是直线插补,所以要有"合成速度"和"直线斜率"两个概念.
不过现在(0i系列)可以通过参数设定G00为G01 方式了.

检验通过..............

网友:
G1和G0本来就不一样,G1是直线进给,以F的速度切削产品.G0是快速移动.主要是退刀和定位用的.
G0运动的方式有参数设定,一般都是先移动X向在移动Z向.这样会安全点以免撞刀,

网友:
G00是参数控制,分直线,斜线,直线与斜线配合3大类
默认安装设置是第3类,做产品的企业基本影响不大
但是模具行业的影响是致命的-----------必须要机床厂家设置为直线,否则机床撞击报废和断刀的事情基本天天遇到

网友(2009-03-25):
G01直线插补G00快速定位

网友:
对于G00走刀路线一般是先走以X、Z最短的边为正方形的对角线,然后再沿着剩余的一根轴走直线。这样的话数控系统计算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G00 是"点"位置快速定位,所以只管"点"位置和"速率".
G01是直线插补,所以要有"合成速度"和"直线斜率"两个概念.
不过现在(0i系列)可以通过参数设定G00为G01 方式了.
引用 网友A:

说的非常好

网友:
G00移动时,各轴的移动速度是机床参数是设定的,轨迹一般不为直线

网友:
G00走刀的话X与Y其实是同时走的,谁先到达目的地,谁就不走了,没到的那个继续走。而G01则是两个方向的复合。

网友:
G01插补,移动按F和进给倍率调节
G0快速移动,应该是先三个轴同时移动,然后各自移动剩余量,应该是一条折线,

网友:
如果是 FANUC系统把参数 1401#1 设为 1 就应该可以  不知道记错没

网友:
版主说的对

网友:
用G01走同一个坐标是条斜线,用G00走同一个坐标先同时走X.Y是条斜线,没有走完的再走,是直线

网友:
这个问题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
机床系统不同的时候走的路线也是不同的,有些是直线,可是有些是先走45度角的线再走另一段的!前面的也说得很清楚了,只是在退刀的时候要注意考虑这个问题,防止发生干涉!破坏了工件!

网友:
编写的程序是否有问题哪//?呵呵
最好把你的程序一起发过来看看奥。

网友:
是因为Y轴快速率大于X轴的快速率

网友(2009-04-26):
这是数控系统设计厂家设定的,根据数控系统插补算法走实际轨迹。

网友(2013-01-08):
引用 网友A:
G00 是"点"位置快速定位,所以只管"点"位置和"速率".
G01是直线插补,所以要有"合成速度"和"直线斜率"两个概 ...

这个解释感觉很好 非常清楚

网友:
G00是快速移动,G01是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