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调速电机型号前的英文字母YVP、YVF啥的是啥具体意思呢

楼主(2009-01-16):
求教,如题,搞不懂啊,好像还有MDSP、YSSP什么的,应该有具体意思吧,都是啥呢?

网友(2012-09-08):
YVP就是YVF吧?变频调速电机。Y表示他的设计和普通的鼠笼式三相异步电机结构一样。互换性好。V是电压,P是频率。由变频常识我们知道,变频变频不能只改变频率还要改变其他的参数,这里就是同时改变频率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