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功率计算---求助

楼主(2009-01-16):
大家好,最近设计一台设备,见图片,请大家指导,谢谢!
并请付上计算公式哦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算,以前基本靠经验取值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品牌的电机?

网友:
楼主要先说用什么类型的电机,最好说清楚什么品牌,什么系列.
然后还要提供必要的计算参数.
光现在的参数是不能做比较精确的计算的.

楼主:
准备用日本 东方牌 感应电机,或者是东方牌步进马达,但是十几公斤的负载,而且丝杠导程又比较大,10mm的导程,不知道要用多大的马达,所以请大家指导

网友B:
P=FV=13.5*9.8*(0.030/1)=3.969W
n=30/10=3r
P=Mn/9550

这样算没有计算摩擦,再加入些效率之类的参数,根本没法按照计算取。选那种微型齿轮减速马达,60瓦就够了,要带刹车的,四五百块钱一个,型号自己去查吧,看你工作台尺寸,大小搭配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V=13.5*9.8*(0.030/1)=3.969W
n=30/10=3r
P=Mn/9550

这样算没有计算摩擦,再加入些效率之类的参数,根本没法按照计算取。选那种微型齿轮减速马达,60瓦就够了,要带刹车的,四五百块钱一个,型号自己去查吧, ...

谢谢,请问还需要些什么参数呢?如果只是模模糊糊的把这台设备弄好了,那么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我还是不懂
很想通过这次机会,向各位学习如何计算选取马达功率的方法,请各位指导
如果还需要什么参数,我都会及时提供的,谢谢了

网友:
来看看狼友的新作, 你的工作还顺利吧!这种计算我不太会哦,米奇算的方法应该不错!但是没有附上齿轮减速和丝杠传动这一节的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郭鹏大侠的挂念,工作还马马虎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订单少了很多,也没有以前那么忙了。
对于计算公式我只是知道一点点,但是没有把握,所以才发出来求助 ,这些滑台机构应该是对要考虑很多其它因素进去的,但是由于经验的不足,有些问题考虑不到,不敢鲁莽行事

网友:
鱼儿米奇的解答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与我在10月分回答的一个帖子里的完全一样,只不过那个帖子的传动采用的普通丝杆。
还是从基本概念说起。鱼儿米奇列出了公式:P=FV。功率的基本单位是瓦,1W=1Nm/s。
用在湘里狼这个例子里,负载13.5kg,以1kg=9.8N计算,为132.3N。行程30mm,用时1s,则运动速度为0.03m/s。
则在滑台运动时需用功率为132.3N*0.03m/s=4Nm/s=4W。
同步带和滚动螺旋副的效率在90%以上。湘里狼的这个设计比较完善,滑台有良好的导向,不必考虑偏载对效率的影响。整个装置的效率损耗有限,总传动效率应当在0.8以上,因此有6W的有用功率就可以。考虑到频繁往复等种种因素,这些小电机价格也有限,无需按照计算选用。鱼儿米奇建议“选那种微型齿轮减速马达,60瓦就够了,要带刹车的”没错。
丝杆螺距10mm,运动速度30mm/s,则工作转速3r/s,180r/min。因同步带1:1,可选用减速比为5的微型齿轮减速马达,让电机在900r/min下工作。
电机额定转速1500r/min,在这个转速下的实际输出功率应为60*900/1500=36(W).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前辈的讲解,很细致、很具体
最后面的一个计算公式晚辈有些没弄懂,60×900/1500=36W     如果电机是在全额转速下运行的话,那么功率又会是多少呢?我在东方马达选型的时候看到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马达的出厂标准转速是1500r/min、6w,如果马达上再加一个1:25的减速机的话,那么输出功率会不会增加25倍(既6×25=150w)呢?

网友:
来学习了。

现在很少计算了。呵呵,我还要加强学习啊。

前辈讲得很好。也可参考东方电机的选型公式再看看。(我只有样本,没电子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的确,现在好像都很少计算,都是照着手册去选型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担心计算方法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失传

网友D:
回复 网友F:

电动机的功率输出是恒扭矩类型。谈到电机功率,一定有个转速的前提在那里。功率=转速X扭矩。
同样几何尺寸和结构的电动机,它能够的输出的扭矩是一样的,转速高功率就大,转速低功率就小。看看电机的规格表就清楚。
鱼儿米奇所给图片的那种微型电机,标称的额定转速应该是1500r/min,因此在降低转速使用时,功率要打折扣。
如果电机使用减速机,功率当然不会变。不计算效率的话,转速小多少倍,扭矩大多少倍。

网友:
丝杠螺旋线展开是个斜面,即物体在斜面上做的功,再考虑磨擦系数,就可算出,你查阅一下初中物理第一册和高中物理第一册第一章,里面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前辈的指导,我很想乘这次机会学会如何准确的计算马达功率,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完成这个项目 所以请前辈见谅!
如果严格计算的话,是不是说该滑台只需要输出功率为6 w的马达就够了呢?还要考虑或是增加些什么因素吗?
另外我这套滑台的工作转矩是不是这样计算呢  132.3*0.03m/s=4n.m

网友:
计算时不要丢掉单位。你的式子中,132.3数值后面的单位呢?
很明显,应该是132.3N吧。那么132.3N*0.03m/s=4n.m/s。这是功率的单位,不是扭矩。

网友G:
俺认为计算时,只算转矩和速度匹配就可以了,关于功率好像用不到。
扭矩低于电机的额定扭矩,找到合适的减速比。ok

网友:
哎!
关键的负载惯量怎么没人提过.
根据机构的最高速度,电机的额定转速,确定好减速比,算负载惯量,就能确定最小匹配电机.
然后才是校核瞬时特性,连续特性,启停频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认为计算时,只算转矩和速度匹配就可以了,关于功率好像用不到。
扭矩低于电机的额定扭矩,找到合适的减速比。ok

手册上的公式就是这样子介绍的 ,只关注于扭矩和惯量等等,再加上2倍的安全系数,根据所得数据选择足够扭矩的马达,很复杂的。
害怕伏枥前辈的方法好像要比这样简单、实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机的功率输出是恒扭矩类型。谈到电机功率,一定有个转速的前提在那里。功率=转速X扭矩。
同样几何尺寸和结构的电动机,它能够的输出的扭矩是一样的,转速高功率就大,转速低功率就小。看看电机的规格表就清楚。 ...

我那图片是减速电机,1:5,1:10的都有,可以配刹车。东方电机的就是5IK60什么

网友:
不管经过多少个环节,功率的计算都是FXV,无非是要乘于效率损失罢了,环节越多,损失越大,就算加上减速机,扭矩是大了,速度却是下降,总体的功率还是不变,也和丝杆的导程无关。另外,如果是用步进电机的话,就要查它的特性表,步进电机是算扭矩的,不算功率,在某个转速下,它能提供的最大扭矩是固定的,一般来说转速越高,扭矩越小。象这种垂直的,重量又特别大的,最好还是加一个减速机可以断电自锁以防止事故。

网友:
涉及到运动控制的时候,功率这个参数是没用的,有用的就是扭矩和惯量.
重力轴要选带抱闸的,和计算无关.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根据手册上的计算公式,我算出的结果如下,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错误
滑台参数:
负载+滑台重量:  13.5KG
丝杠直径:       12mm
丝杠导程:       10mm
丝杠全长:       300mm
移动速度:       15mm/s
丝杠传递效率:   0.9
螺帽摩擦系数:   0.3
滑动面摩擦系数: 0.05
同步带传递效率: 0.9

根据这些参数,我计算出的结果如下:
负载所需扭矩:  0.56N.m
丝杠惯性惯量:  0.482E-05
负载惯性惯量:  3.423E-05
合计惯性惯量:(丝杠+负载)=3.9E-05

选择东方步进马达,带1:10减速机,型号:PK264A1-SG10
最大扭矩:      2.7N.m(50转/min时)    1.5N.m(90转/min时)
马达惯性惯量:  120E-05

核对结果:    扭矩:马达扭矩>负载扭矩
          惯性惯量:马达惯量>负载惯量
个人认为以上结果符合要求,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台面受的力,考虑自重,磨擦力等其它外力因素.

网友H:
你得搞清马达功率,转速,丝杠直径.丝杠类型,传递效率

网友:
好多高人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得搞清马达功率,转速,丝杠直径.丝杠类型,传递效率

步进马达的功率怎么求?
15mm/s不就等于转速了吗?
丝杠直径、丝杠类型、传递效率等等没有吗?
是你没有认真看吧

网友A:
惯量计算错误.估计是单位的问题.
楼主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量计算错误.估计是单位的问题.
楼主继续努力.

那还请大侠指导一、二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惯性惯量:马达惯量>负载惯量
是什么意思,惯量不是在计算加速时间的时候使用的,来验证电机的启动性能。搞不懂!

网友A:
算了一下,基本属实,应该是小数位取得不一样导致的误差.
马达惯量(包括减速部分在内)大于负载惯量,那对控制来说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一些情况下,负载惯量和马达惯量比取15倍以内.
有时要取7倍以内,有时要取3倍以内.
纯控制问题,需要平衡控制性能,价格,安装等等.对搞控制的人来讲是平常的问题.
越是精密的东西,计算就越细致,也越麻烦.但必须要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马达惯性惯量>负载惯性惯量,即意味着负载的惯性在容许值以内,可以满足要求,可以正常使用,难道不对吗?
我是按照手册上的公式来计算的,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还请大侠指导,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我很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既然有错误,我就应该改正过来,如果我就这么马马虎虎的把事情完成就算了,这个错误会陪伴我一辈子,永远的错误;
所以请大侠把我错误的地方告诉我,以方便我改正和学习,如果不方便贴出来的话,也可以meil我 jh_peng@163.com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做电梯设备的,做起重设备的,负载的惯量要比比马达的惯量大很多很多,怎么就能正常工作,控制精度也很好呢,惯量匹配倒是可以,但是马达惯量比负载的大,俺还是不理解。

网友A:
你只给出了结果啊.
按公式计算,丝杠的旋转惯量在π取3.14的时候,要比你给的结果小一点点.所以,你的公式和单位应该没用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知道了,π值我也是取的3.14,很可能是材料密度的取值有误造成的,钢材的密度我取值是:7.9×10的三次方

网友:
那就对了,难道不是7.8?

网友:
假如你手边有一本知名品牌滚珠丝杠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就行!那上面介绍的非常详细!从负荷到滚珠丝杠选型电机功率确定等是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给出了结果啊.
按公式计算,丝杠的旋转惯量在π取3.14的时候,要比你给的结果小一点点.所以,你的公式和单位应该没用错.

春节刚回来,今天把计算公式整理了一遍(在手册上抄下来的),贴出来给各位分享,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总是感觉哪里不对了,速度是15mm/s,导程是10mm,那丝杆的转速应该是1.5转/S,即是90转/分钟,再加上一个1:10的减速机,步进电机的转速应该是900转/分钟才对,东方步进电机PK264-01A在900转/分钟时的扭矩是0.18N/M,应该带不动的。而且还要考虑摩擦力,效率损失。
看一下雷赛的步进电机吧,那里有扭矩较大的步进电机,不过电源好象是36V的,当然24V的也可以用,扭矩会比36V的小一点。

网友I:
上面写错了,步进电机扭矩是0.18N/M,加上一个减速机1:10,输出扭矩应该是1.8N/M,可以带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面写错了,步进电机扭矩是0.18N/M,加上一个减速机1:10,输出扭矩应该是1.8N/M,可以带得动

多谢大侠指导,并希望大侠能继续支持和关注

网友:
有能量的算法比较好。
1.mgh=ptη
13.5*10*0.030=p*1*η
η,滚珠丝杆一般取80%
p=4.05w/80%=5.06
.

网友(2009-02-20):
按前辈们算的滑台,所要功率為6W,為什麼之後又說選60W的馬達的,這個我就不明白了.請前輩們教下.

网友:
认真看完每一个贴子,受教了
回楼上:6W和60W价格相差无几,你说换你怎么选呢?

网友(2012-01-12):
大概把每个帖子都看了一边,感觉很过瘾.

网友(2012-06-23):
引用 网友A:
算了一下,基本属实,应该是小数位取得不一样导致的误差.
马达惯量(包括减速部分在内)大于负载惯量,那对控制 ...

请教下大侠,负载转动惯量与电机转动惯量比值大于3倍的话。控制精度能到多大啊?

游客

网友:
主要是动态特性的问题而不是精度的问题.

网友:
狼侠,公式中的角度为什么取90°呢?

网友(2013-02-08):
害怕伏枥 答的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3-07-29):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品牌的电机?

华力

网友(2018-12-21):
挺牛逼的 真心

网友:
应该是这个,要是你需要的,我这里有PDF,可以发你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