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齿轮的画法?

楼主(2009-01-16):
齿顶圆直径94,分度圆直径70,齿根圆直径50,膜数M10,齿数10?齿顶圆与齿顶圆半径53(就是蓝色区域)...求!!!!在线等..

网友:
autocad
可以寫參數~~
就可以把齒輪畫出來~~
可以去網路上有分享~~

网友:
模数10,齿数10,分度圆直径怎会是70?

顺手做了一个3D,Parasolid格式的,供参考:

网友(2009-02-19):
分度圆应该=齿数*模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