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机床尾架加装电机,使其能快速移动---请教

楼主(2009-01-16):
由于某型号数控机床是加工花键轴的,最大加工直径为500mm至600mm。其机床尾架过大,如果用人力摇至加工位置,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会增大很多。所以本人想在尾架后面加装电机,请问在设计时应该注意那些方面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可以用气动或液压比较好,不会过载

网友:
1. 电机轴上使用带有过载离合装置的连接器
2. 加装尾座行程限制装置.
3. 加装尾座锁紧的状态检测装置.
4. 其它(如尾座润滑装置),适当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