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一炼钢的无线遥控装载机

楼主(2009-01-17):
宝钢一炼钢炉前清渣的无线遥控装载机,采用瑞典军方坦克的应用技术,可以在200米以外遥控操作。
炼钢厂清渣装载机,采用工业无线遥控器对装载机进行遥控改造,在不改变现有手动操作方式的前提下,百分之百模拟原履带装载机的机械动力性能和作业功能,达到无人驾驶完成清渣作业的目的。操作员带着轻巧的发射机,自由选择最佳的视觉位置,遥控的装载机在清渣作业中运行自如。发动机点火,油门调速,转向制动,三档变速前进后退,铲斗升降倾翻。遥控装载机的成功运用消除了以往环境恶劣,视线不清,高温落渣带来的事故隐患,使操作人员从恶劣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提高了清渣作业效率、改善冶金工人的工作环境,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
已经普及到各大钢厂。

楼主:
飞机吊装-遥控随车吊

图中操作员在遥控操作随车起重机吊装战斗机。军用随车吊一般采用总线线控控制,不用无线遥控。与一般遥控随车吊不同是,这次作业采用遥控的垂直升降功能,保证吊装位移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炉前清渣我在国外见过卡特彼勒的装载机作业,密闭带空调的驾驶室,前面稍微做了改装。
不过肯定不如遥控的安全性能高。
只是操作起来,遥控的难度更大一些。

网友:
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网友:
发展真快啊!支持!

网友:
国家的863计划就有这些啊

网友:
好啊。
祝以后搞更高智能的。

网友:
山猫的滑移装载机也做了遥控,08上海展就出现过,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网友:
200米,呵呵估计用的是cc2500系列的无线模块

网友(2009-02-20):
我在宝钢,没听过宝钢有三炼钢,不过,那种遥控清渣机倒是常见

楼主(2009-07-11):
我在宝钢,没听过宝钢有三炼钢,不过,那种遥控清渣机倒是常见
引用 网友A:

98年在宝钢做的项目,项目做完后宝冶就此出了论文,地点好像是一炼钢。
据宝冶人员讲,宝钢转炉炉前清渣出过事故,最早是用的卡特的装载机,是无线遥控的。出故障后一直无法修复。此后宝钢请了不少单位做遥控装载机的项目。后来与某高校项目组合作搞出样机,两三年投入几百万,初试比较成功,还获了上海的科技奖。但由于各种各样原因,样机在试验中出现过失控。
后来英德康公司与宝冶合作,采用遥控改造的电液一体化套件和HBC的遥控系统,用黄河的装载机改造的。第一台遥控装载机改造成本不到30万。
后来在武钢,鞍钢等钢厂推广,用的都不错。说的不对可以拍砖,好像武钢的使用单位也是三炼钢。

网友(2009-08-18):
遥控器是什么牌子的啊

楼主:
遥控器是什么牌子的啊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是德国HBC, 液压系统改造用的电液伺服驱动系统是意大利的,用过两家,FABERCOM, TECNORD.

楼主:
200米,呵呵估计用的是cc2500系列的无线模块
引用 网友C:

工业遥控使用的RF模块要求是双CPU, 实时通讯,HBC是自己开发制造的。
市场买的多是即时通讯,按下按钮则RF信号接通,不按则无,就像车锁遥控一样,要是发信号被同频干扰,信号发不出去可就麻烦了。车锁不住,可能被偷,但是工业遥控的信号发不出去,停不了车,那可要出大事故。
普通遥控器用在工业遥控时,安全规定要求必须在地面可接触位置配置手动急停或备用的拖缆控制器。

网友(2009-11-19):
看那破车 有什么好啊! 现在三岁小孩玩的车还是遥控的呢?

网友:
呵呵 小孩子还会堆金子塔呢  你也堆个埃及的看看

网友:
那也可以道路遥控清雪了,太好了!

楼主:
看那破车 有什么好啊! 现在三岁小孩玩的车还是遥控的呢?
引用 网友D:

看来有人不知道工业遥控和普通遥控的区别,这不奇怪。
有一次一个普曼泵车的用户询问无线遥控的价格,听完后冲着我就嚷,“一个大电视机一千,这么小的东西几万”。真是叫人哭笑不得。遥控器看似简单,其实道道不少。
15年前不少人用台湾的遥控改装来控制工厂的行车,即:桥式起重机。一次,操作员按下行车前行的按钮,起重机带着钢水包起步行走,当遇到障碍时,操作员松开按钮准备停车。但发现行车继续行走,不管操作员按什么按钮都不起作用。最后行车吊着钢包装上障碍,钢水溅出,引起大火。原因是选用的遥控器不当,市场上的RF模块通常是即时通讯方式,按下按钮则RF信号接通,不按则无,就像车锁遥控一样,要是发信号被同频干扰,信号发不出去可就麻烦了。车锁不住,可能被偷,但是工业遥控的信号发不出去,停不了车,那可要出大事故。
工业遥控通常具备三个特点:
1,实时通讯,即:接通电源后发射机和接收机开始通讯,无论是否按下指令按钮。所以工业遥控比较费电。
2,接收机为双CPU配置,即:一个CPU负责工作指令的接收解码,一个CPU负责检测所有指令信号和频率和停车,一旦检出指令错误,或频率干扰,该CPU将自动实时“被动停机”,通常移动机械的电磁溢流阀就是连接在“被动停车”的触点上。
3,多频道通讯,通常无委会批准工业遥控的频点只有几十个,一旦被干扰,则会中断通讯。单频点的遥控系统通常则无法继续正常作业。用于工业遥控的RF模块通常都是厂家自行研发,具有多频点发射接收功能(至少4个)。当所用频道受到干扰,并中断通讯时,则用发射机的转频旋钮转到另一频道重新开始作业。
这样一来,用于工业的遥控系统可以分为两种:
1,用于辅助功能的遥控器(即时通讯方式),若用于整机控制必须在地面可接触位置配置手动急停或备用的拖缆控制器。
2,用于独立控制的遥控器(实时通讯,双CPU),可以用于整机遥控,具备FAILSAFE故障保全功能,即出现电气故障或断电时,可以自动实时整机停车。

楼主:
那也可以道路遥控清雪了,太好了!
引用 网友E:

目前遥控清雪已经实施了。欧美的除雪车配置有GPRS系统,即带有无线反馈功能的GPS系统。控制中心可以收集所派出除雪车的作业情况,并通过卫星图像观察下雪和除雪的状况。控制中心可以根据温度和落雪的情况,将指令信息发给除雪车,随时调整融雪剂输送带的转速,撒布系统则根据车速和新的指令自动调整融雪剂的撒布量。

网友(2010-01-19):
应该大力推广啊   产业化   出口海外  抢占市场该多好啊

楼主:
应该大力推广啊   产业化   出口海外  抢占市场该多好啊
引用 网友F:

国内制造除雪设备的厂家不少,但是出口的最大障碍是不熟悉进口国的标准,设备无法满足用户的要求。
例如:
1,撒布量的调整精度是5g/平方米。在撒布作业时,无论在撒布宽度及车速如何变化,每平米融雪剂撒布量应维持不变。
2,除雪车应可以实施三种除冰撒布作业:
aa,抛撒固体磨料改善摩擦力作业,持续时间长。在结冰之前或刚刚降雪之后实施路面冰雪控制作业。
bb,抛撒固态融雪剂可以有效地防止结冰。
cc,预湿功能,使固态融雪剂在坠落前与融雪 液(盐水)混合,形成很好的“粘着力”,减少融雪剂撒布时的“弹跳、散落”的浪费。

网友:
恶劣条件下都能使用。

网友(2010-02-23):
好象国内的没公司在搞这个啊?

网友(2010-05-02):
我顶,目前我公司(襄樊航华航空技术应用有限公司)开发的小型矿用扒渣机正向这个方向发展!

楼主(2010-07-16):
我顶,目前我公司(襄樊航华航空技术应用有限公司)开发的小型矿用扒渣机正向这个方向发展!
引用 网友G:

遥控改造首先是整机的电液比例升级改造,我们搞设计时从以下项目着手:
1,发动机分工况节能控制,采用电液伺服油门驱动器
2,变速箱电液比例控制,采用零偏置比例减压阀对变速箱的液压换挡阀进行电液比例改造,实现工程机械的智能换挡,适应整机的功率匹配和节能控制
3,工作机构先导液控多路阀仍可以采用,采用比例减压阀阀组,将其串联在原有液压回路中即可满足遥控。
4,选择适当的无线遥控系统,
可以参考通用改造包。

遥控作业机器人是特殊环境下(高温、爆炸、污染、远距等)工作的重要设备。如何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条件下,提高特殊环境下的作业效率是一个重要课题。SRS(STANDARD ROBAT SYSTEM)"通用遥控机器人改造包"是HYDRAUMATIC公司研制的一种电液遥控一体化系统,可以遥控不同车辆,能安装在各种工程移动机械和军用车辆上。采用SRS"通用遥控机器人改造包" 对移动工程机械和重载车辆进行遥控改造,可以保留现有手动操作方式,百分之百模拟原机的机械动力性能和作业功能,满足无人驾驶车辆快速完成作业的要求。其目的是要在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作业效率,完成特殊作业要求。
1·SRS"通用遥控机器人改造包"部件组成
SRS"通用遥控机器人改造包"包括FST无线电遥控发射、接收装置,S5A-IT平衡减压阀块,MLT/CEY液压伺服模拟驱动系统。
无线/拖缆遥控系统
遥控移动机器人的难点是在恶劣环境下实现无线遥控信号的安全传递以及模拟控制。SRS"通用遥控机器人改造包"的无线/拖缆发射/接收系统采用数码通讯技术,分辨率高、抗干扰能力强。发射机核心部分全金属封装模块。接收机采用全铝外壳抗冲击、防水、防震,可完全消除高温、强磁场、强电场干扰影响而产生的误动作。遥控系统为双CPU配置,备有双重故障保全安全系统。一旦自检发现故障或同频干扰情况,遥控系统可自动启动"被动急停程序"以保证设备在异常情况下的紧急停车,同时遥控系统还配置用"主动急停程序",操作员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按下紧急按钮,遥控系统在0.45秒内关闭总设备电源。

液压伺服模拟驱动系统
液压伺服驱动系统由SA5/IT平衡减压阀块和MLT/CEY液压伺服驱动机构组成。SA5/IT平衡减压阀块通常串接在主油泵和各机构换向阀的油路之间,为电液伺服驱动控制系统提供先导压力源 ,同时不影响原油路的正常工作。MLT/CEY电液伺服驱动控制系统含比例减压阀、液力放大驱动活塞、LDVT伺服闭环控制及电子放大调谐模块。将MLT液压伺服驱动器与所控制的液压工作阀块的手动拉杆和脚踏板连接,并通过伺服驱动器的活塞杆作用于工作机构的换向阀。每个伺服驱动器有两个电液先导比例减压阀,控制液力放大活塞的双向比例位移。SA5/IT平衡减压阀块常态压力约18-20bar,在驱动器液力放大活塞可产生约90-100kg的推力。在主油路断电卸载的情况下,该阀块仍可保持15bar的工作背压,使驱动器活塞带动工作阀块的滑阀回到零位状态,以保证整机各液压系统的安全停车的操作性能。当负载压力一旦超过RPM设定压力16-20bar时,SA5/IT进口阀块的VCP阀可使出口与入口(至分配阀)的压差趋向于零,既可以消除背压影响及损失,保证主液压回路的工作压力,又可以防止油温过热产生的不良影响。
SRS(STANDARD ROBAT SYSTEM)"通用遥控机器人改造包"是HYDRAUMATIC公司研制的电液遥控一体化系统,可以安装在各种工程移动机械和军用车辆上,对其进行遥控操作,已改造的机械有装载机,推土机,挖掘机,矿井清理车,多功能作业车,装甲作业车等.
应用实例:
钢厂转炉清渣机器人装载机改造工程中采用了多项研制的专利技术。变速箱动力齿轮挂挡技术就是其中之一。采用电液自动换挡系统对原液力变距变速箱进行改造,实现换挡的自动控制, 脱档稳快,进档柔和,满足各挡位自动切换时软结合特殊设计要求。
改造的遥控系统有喇叭、照明的标准配置、有发动机点火开关,可实现熄火、通电、点火及点火强制回位的基本功能、还可以实现七个机构的模拟操作行走方向开关、两个全方位比例式摇杆可任意控制行走速度、铲斗升降倾翻动作的快慢、油门增减。
操作员带着轻巧的发射机,自由选择最佳的视觉位置,机器人装载机在清渣作业中运行自如。消除了以往环境恶劣,视线不清,高温落渣带来的事故隐患,使操作人员从恶劣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提高了清渣作业效率。

网友(2010-09-13):
请教楼上,机床加工可以采用遥控么?

网友:
技术进步非常之快啊!

网友:
厉害,啊,
发展真快啊!支持!

网友:
学习了,班主就是厉害

网友(2011-04-20):
长安大学的工程机械专业怎么样

网友:
NB,这需要无线通讯功能吧

网友:
呵呵,宝钢真牛啊。

网友(2011-05-21):
不错啊,这是发展的方向:提高效率、降低劳动强度、改善工作环境。
支持!!!

网友:
电控动力换挡箱+PLC即可实现

网友(2011-07-10):
电控就是大方向啊

网友H:
据我所知现在宝钢的遥控故障率太高了,有时还是会出现频率干扰的现象

网友(点评):
你指的是那些故障,电气控制柜?卷扬?电机?制动?通讯?发射机?接收机? 频率干扰是必然的,因为宝钢遥控系统上前台,而国家无委会批准的频率只有几十个。关键是遥控系统具备转换频率的功能,和可转换频率数量.

网友(点评):
宝钢的遥控是历史问题,当初用的日本贷款,只能买日本的设备,日本的机械设备还可以,但无线遥控系统可就差多了,又贵,故障又多,每年一套日本遥控系统的维修费,可以买德国最高配置的遥控系统。

楼主(2011-08-11):
引用 网友H:
据我所知现在宝钢的遥控故障率太高了,有时还是会出现频率干扰的现象

宝钢是最早采用无线遥控的,使用范围也是最广的,铸造行车遥控,铁路钢包机车遥控,炉前清渣遥控。早期建设是用日本贷款,所有遥控均是日本的,价格奇贵无比,但故障率高。近几年经过技术升级改造,无线遥控均采用德国厂家的,故障大大降低。

网友(点评):
频率的干扰主要还是来至高炉行车,现在已经改过了问题不大的。但是现在听说好像遥控里面的主板买不到了吧,厂家说停产了呢。如果没有备件也是很透疼的呢

网友(点评):
遥控电子系统五年一更新,目前遥控系统价格已经大幅度减低,几年前的主板价格,现在可以买一套遥控系统了,建议对原有行车的遥控系统重新选型设计,不但价格便宜,而且三五年以内有备件供应。

网友(2011-09-20):
宝钢那是有钱的大户,这次换炉子来的都是国外著名的吊装公司,用的也都是业界很牛的吊装设备了

网友:
发展真快啊!支持!…………

网友(2011-11-10):
我们中冶重机早在九十年代就已经在做遥控装载机了 宝钢厂区的遥控车就是我们做的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咨询

网友(2013-05-03):
我的一个朋友在清理石渣时连车连人被埋了 。要是他用遥控的,人就不会被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