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产品,加工M33*I左旋盲孔螺纹,光洁度达不到要求---求助

楼主(2009-01-17):
我没有加工过铸铝,现在需要加工M33*I左旋盲孔螺纹。因为光洁度达不到要求而不合格,请哪位有做过铸铝产品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用什么刀具加工?只要才能提高光洁度?谢谢!

网友:
用煤油做切削油。低转速,低进给。不知道是挤压出来的还是铣削、车削的。只好给你这么多。

楼主:
我采用的煤油做切削油,700转的转速,YG8的合金刀在C616车床上加工的。可做出来的光洁度就是不理想。

网友:
用螺纹梳刀加工

网友:
煤油做冷却在 一般的工件还 可以 对螺纹光洁度要求高的产品来说他不能起到充分润滑作用,就是 散热好点,有 可以 替代的润滑材料 你身边就有最常用的,在还要保证你的丝锥的表面光洁度
33的丝锥应该市场上有 你 可以 尝试线挑扣在用丝锥过,减小加工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粗精车螺纹两把刀具,铝件最好用乳化液,油的效果不太好

网友:
用专用铝乳化液,
转速还可以提高点,
车螺纹时采用多次车削。
刀具可采用标准铝螺距1的刀片,
最好用数控车床加工

网友(2009-02-20):
我们用的肯纳的刀具,7-10%的乳化液.加工的铝件光洁度很好

网友:
采用加工中心加工,刀具采用车床上的螺纹车刀,高转速高进给,不过切削量不能太大,像M33的螺纹的话一般也就分5次左右加工,我们单位都采用这样的加工方法,做出来的螺纹跟镜面一样的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支持,我 经过摸索问题现在解决了。就用YT15刀头手工刃磨后,用油石精磨,因为是M33*1的螺纹,螺距比较小,两刀就可以搞定。

网友:
老鹰版主给九楼加的分真让人费解啊。

网友(2009-06-20):
用金刚石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