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150型滚齿机(上海机床厂85年生产)的差动定数---请教

楼主(2009-01-17):
询问了一下,据说是8.355615,但是我记得是6点几 ,而且经调试,8.355615不对呀,困扰一周了!各位大侠多指教,谢谢!

楼主:
解决掉了

确是8.355615。呵呵!开心

网友(2010-05-15):
如果是y3150就是8.355615

网友:
Y3150/3差动定数是8.355615
Y3150差动定数是8.3556346.
两者是一点小的差别的,但用其中的任意一个数去计算两者之间的任意一个都是可以用的,只要能保证算出来的差动挂轮比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五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