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制造凸轮分割器的前来报到

楼主(2009-01-17):
诸城市正信机械有限公司马圣杰向大家问好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凸轮分割器都用什么电机驱动?
是不是一定得步进或者伺服?

网友:
普通电机都可以

网友(2009-03-28):
哈哈,玩笑了。我还以为是要集思广益呢

网友(2009-05-06):
常用分割器,请楼主的QQ或联系方式写出,方便沟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正准备选用凸轮分割器。
1.在介绍凸轮分割器的视频中看到有一个快速直线往复运动的例子,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请问是用凸轮分割器驱动的吗?
2.凸轮分割器与电机间一般需要安装什么减速箱较好?
3.能否将正信的分割器的介绍资料(包括报价)发到我的邮箱liubw999@sina.com?

网友:
你好!
我们正在找和日本CKD相同功能的分割器,不知你们有没有?
型号:RGIS050-008150S1F1-X009738        CKD
分割角度一定要相同。精度和寿命请标出数据,我的QQ:541028461

网友:
诸城有很多家生产分割器的。

网友(2010-10-22):
我也想自己设计适用的凸轮分割器 但不知设计思路 谁能提供一下? 我这其他的凸轮能做 就差这个了

网友:
楼主是卖分割器的,相信许多网友都有机会用到凸轮分割器。建议楼主可将分割器的选用、特点等资料放到论坛上以方便大家选用。

网友(2010-11-24):
楼上的说的对,我也很需要相关资料,希望LZ能提供较为详细的说明和介绍,谢谢

网友(2011-12-02):
                                                             佛山市华鼎机械有限公司                                    该弧面凸轮分割器依靠输入轴上的立体凸轮与输出精密分度轴上的从动滚子无间隙啮合
找正输入、输出轴的位置,加注定位销,均匀地拧紧螺钉。

由于本分割器安装面相对于输入、输出轴的垂直或弧面度较高,设备的安装基面一定要保证使本分割器的输入、输出方向与设备所需输入、输出方向同轴。不能偏斜或偏心。否则,不但影响到输出精度,而且会严重的损坏分割器。因为这时,该分割器处于不正常的受力状态。

$1__VE_ITEM__1、输入、输出轴的安装:

     与分割器输入、输出轴有关的连接,应是在回转方向上刚性好,没有反向冲击、旋转稳定的联接。

   在分割器的输入、输出轴上安装转台、链轮、皮带轮、齿轮、法兰盘等连接时要注意。

(1)、绝对禁止用锤子强力击打,无理冲击。以免损坏分割器内部的凸轮和滚针轴承。

(2)、输入、输出轴及其外伸刚性轴部不能无理架设,应进行充分的中心调整。

(3)、输入轴、输出轴是精加工的H6级,孔径精加工成H6级,压入较理想。在此要避免孔、轴上下极限偏差的配合。键联接不能过松。

(4)加工零件、附件、夹具、工具安装时,相对于工作台的偏心或工步误差要通过仪器检测调整消除。

四、弧面凸轮分割器动力的输入输出和联结
    1、与分割器输入轴相连接的驱动件有:皮带轮、链轮、同步带轮、齿轮、连轴器等。

由于负荷脉动,凸轮输入轴转矩在一周中有正负变化。而凸轮特性只有在凸轮输入轴以一定速度转动时,才能得以发挥。所以凸轮轴旋转的不稳定性给分割器所加的转矩会明显增大,给间隙运动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凸轮输入轴上不能用产生滑动的皮带,产生脉动的链条和有间隙的齿轮驱动。使用皮带或链条必须胀紧。使用齿轮精度要高,要消除啮合间隙。使用同步带的优点较多:与其它动作同步;传送带与皮带轮即使摩擦也不产生间隙;振动小,可实现高速;选用大直径的皮带轮,飞速效果好。

一般情况下,分割器输入轴形式为轴输入键连接结构。在转动过程中,由于诸因素的不稳定性和驱动负荷的脉动性,很容易使键连接松动,出现配合间隙。使输入轴运动不连续,产生冲击。这样不仅连接件易损坏,对分割器的使用寿命影响更为严重,易损坏其内部的凸轮和滚针轴承。所以,在连接时要仔细调整,在使用过程中要时常检查。

   2、分割器输出传动方式有两种;

  (1)、直接传动。

  (2)、间接传动。间接传动应尽量避免出现反向冲击。与分割器输出端相连接的结构有下述几种;

  (1)、轴与轴通过法兰或套对接

(2)、轴孔配合通过键连接

(3)、法兰之间的连接

由于输出的间歇性,由静止到运动,由运动到静止,惯性力较大。再加上连接件的配合间隙,往往很容易在输出端与连接件之间产生松动。造成输出传动中的前冲和滞后,产生振动。这样不仅降低了输出精度,而且会严重地破坏分割器及其内部的凸轮及滚针轴承。为此,要注意以下几点:

(1)孔、轴配合间隙不能过大,键连接不能太松。

(2)本轴与轴对接,法兰之间连接不能偏心或偏斜,以保证同轴度。

(3)法兰连接加注销钉,并用螺栓拧紧。

五、弧面凸轮分割器预紧力的调整
影响分割器分割精度、寿命的一个较大的因素在于调整。分割器出厂产品是把精密加工件,经过精心组装、调整而得到的。不适当的调整,会影响分割精度,出现冲击、噪音,损坏分割器,达不到预期的转速和承受能力。从而缩短分割器的寿命。

轴间距离的调整:如果分割器通过长时间的使用、磨损,在定位工作区出现了间隙,那么要通过轴间距离的调整消除此间隙。这可通过同步调整输入轴两端的偏心套进行。

在此注意:分割器出厂产品经过精心调整,不允许用户私自调整,以防误调。若确需调整可与厂方联系。
所以注油时,应首先将油口擦干净,然后注入清洁的油。

佛山市华鼎机械有限公司有兴趣请联系13420665088Q2625617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