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16铸件,加工箱体端面时很费刀---请教

楼主(2009-01-17):
大家好,我们公司接到一批箱体铸件 ,材质为316,加工箱体端面时很费刀,4天才加工7个,效率很低,我想问问大家加工316有没有 好的方法,有没有好的刀具?

网友A:
回复 楼主:

316加了钛,可以有效抑制其晶间腐蚀,改善其应力腐蚀倾向,其成分大概相当于我国的1Cr18Ni9和0Cr18Ni9Ti。

好的刀当然会有,不过要看你加工的情况,你加我Q:84563090,注明是:机械社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6加了钛,可以有效抑制其晶间腐蚀,改善其应力腐蚀倾向,其成分大概相当于我国的1Cr18Ni9和0Cr18Ni9Ti。

好的刀当然会有,不过要看你加工的情况,你加我Q:84563090,注明是:机械社区

问题还是在论坛里公开讨论为好!

网友:
公开讨论吧,让大家学习学习嘛

网友(2009-03-01):
也来学习学习哦!嘿嘿!!1

网友:

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印染设备的,不锈钢316铸件,加工刀具为YG8

网友:
楼主是车?刨?
用端面铣怎么说也不会这么慢!
如工艺或设备只能用车加工,
试一下不锈钢专用刀片

网友:
我门以前车不锈钢材料时候都是用酱油哈

网友(2009-03-31):
我们钻不锈钢,用的是醋 啊

网友(2009-06-16):
316加了钛,可以有效抑制其晶间腐蚀,改善其应力腐蚀倾向,其成分大概相当于我国的1Cr18Ni9和0Cr18Ni9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