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断丝锥的去除方法

楼主(2009-01-17):
直接用乙炔焰吹掉,这个在船厂里经常使用的,两种材料物理化学性能差别较大,所以一般是不会伤到工件表面的,一般只有几滴氧化铁的熔渣,用丝攻可以轻易攻破的。我以前在船厂工作,船体上断了丝攻是不能把整艘船一起报废的,有些地方特别倒尴尬,工厂里钳工就请气割工来解决,这也是比较极端的办法,所以一般厂家的工人都不用,实际用下来还是很可行的。就是是盲孔上的螺纹使用也是可行的,我们实践成功多次了,不过没经验的工人还是先找几个废孔练练手吧,否则他可不一定能成功。大家可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尝试一下,不过现在我想随着等离子切割机的普及,可以用等离子切割吹掉丝攻的,这可能算是我想出的方法,我现在还没有试过呢,因为我就没有捏国等离子气割或者焊接设备了。关于等离子我可不能保证,只知道这东西需要压缩空气助吹的,所以设想的缘由是利用这股气流加高温可以吹出熔化的金属液。

网友:
我也使用过,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最后一招。
但在螺纹盲孔上使用不太方便。

网友:
还可以用堆焊方式,在丝锥断面上堆焊(最好用气体保护焊),当焊堆高于工件平面后,将其拧出。

楼主:
帖子原先我没有说明到用于盲孔,所以编辑了一下,其实我想说这个方法对盲孔完全有用,没有你设想的复杂,船体上的很多孔都是盲孔,绝大多数不是把船体隔仓板打穿的通孔,那是很船体设计大忌。通常的盲孔是设备上的多数是在内装车间机加工完成的,而船体上的孔是通过严格定位定点后才能得到打孔点,通常也是很厚的钢结构的。这个帖子的方法针对的是大多数螺纹丝锥孔,使用性极其广

楼主:
有试过的朋友了吗

网友:
电火花打掉就可以了,不管什么样丝攻断在什么样的孔里。

网友(点评):
在船舱内是不可能使用电火花的

网友(点评):
在厂里见过别人用过一种小型电火花打孔机,很方便!

网友(点评):
可以使用带电解液的电火花,没有爆炸的可能。

网友:
问题总是出在想不到的地方,断的总是很小的,大的都好办就是小的,现在还没有什么好办法,M3
以下的,要是哪们能搞定那才牛

网友:
口径很小的呢,比如在M3左右的盲孔....

网友(2009-02-19):
M3?
太难了吧

网友A:
打火花就行了

网友:
零件小的话用电火花方便点

网友:
通孔如果可以穿过钼丝一般用线切割,这样比较快。盲孔就用电火花。

网友(2010-06-10):
U那孔不串的!好只能用电火花了吧!如果用氩焊的话不太好吧!小!搞出来也没用了啊!不一样的硬度呢!

网友:
机修钳工常遇到的活,把一个小样冲磨得稍为尖点,顶到一边,用榔头慢慢地敲,一会就松动了。千万不能急,一急就卡死了。

网友:
电火花打掉就可以了,不管什么样丝攻断在什么样的孔里。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我们厂也有很多断丝锥的,都是电火花取的

网友:
大的丝维可以用个六角螺丝将螺纹端面与丝维断面焊接,再用六角板手将其拧出,以前这么搞过效果不错。

网友:
电火花是好,但要条件不允许怎么办?

网友:
堆焊倒是见识到一次磨床夹具螺钉的内六角滑了,焊了一截拧出来的
丝锥断了,都使人敲出来的,然后产品发配件市场。。。。。

网友:
学习了,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堆焊一个内六角,不行的话就磨个尖慢慢敲

网友:
这是古老 有崭新的问题
我们也试过气割,电火花,焊接等
位置在明面上的还好
在其他地方的就不好弄了
因为这事 报废工件的也有过
要是谁能发明个专用工具就好了

网友:
  要看断的丝锥是大的还是小的 断的位置深还是浅 浅的用电焊堆 用东西敲都可以的  深的就要用电火发或者氧气吹了

网友:
恩 看来方法还是挺多的 最好能够汇总一下 作为技术资料

网友:
用等离子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返回铁水的方向,否则容易伤人或把喷嘴糊住。另外手法一定要提前练好,否则内螺纹就被伤到了。

网友:
目前我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电火花了,可就太费劲了1!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嘻嘻嘻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法很多,学习了

网友(2010-07-13):
M3以下的小孔只能用电火花打掉了吧

网友:
穿孔机也可以,,多打几个孔,,,

网友:
电火花打掉就可以了,不管什么样丝攻断在什么样的孔里

网友:
电脉冲就好 了 m3丝锥和断钻头都可以的

网友:
怎么就看到有人说用电火花啊 这里谈的是技术方法 用电火花谁不知道啊?问题是在有很多情况下不可能用电火花怎么办啊?大家望这个方向想想办法啊

网友:
一般丝锥的强度硬度都要比材料的要高得多

网友:
找个老钳工剔出来不就得了,

网友:
占个位置,关注一下!

网友:
什么是电火花?新手请教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针对不同的情况 用不同的方法 约快捷 越省力最好

网友(2010-08-12):
没试过!堆焊的时候不会吧内孔堆到吧,如果孔太小的吧

网友:
我试过用尖的样冲慢慢敲出来

网友:
铝合金的可以吗,铝的熔点很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铝合金应该不行,铝容易化了塌陷下来,甚至燃烧,那比较危险。当然铝合金可以使用挤压丝锥,挤压丝锥刚度大,也不大容易断,真的断了的话铝合金估计只有用火花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让我头疼,经常M3的丝攻断在里面了,要是有专用的工具就好了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丝锥取出器。。。。。。。。。

网友:
重新钻个位置?可以吗?好的话,就可以。

网友:
小的如果要求比较严格还是选用螺纹铣刀的保险。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丝锥取出器。。。。。。。。。
引用 网友D:

   丝锥取出器是什么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D:
丝锥取出器是什么啊,第一次听说
引用 网友E: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

网友:
电火花是好用,但很多情况下工件无法搬动,没法用啊。

网友:
丝锥取出器是新产品,刚查了一下,几十块一套,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F:
断丝锥取出器具有设计新颖,结构精巧,用料精良,工艺先进,使用方便,经久耐用等特点,是机械加工及维修的必备工具。

。本产品配备装爪工具一套,专用螺丝一把,杠杆手柄一支,M6、M8、M10、M12、M14取锥强爪各一副,可取出折断在工件中相应规格的断丝锥。

。使用时先取出与被取丝锥相同规格的强爪用螺丝刀固定在装爪工具顶端的圆孔内,再用杠杆手柄连接装爪工具。

。将取出器的强爪插入折断在工件中的丝锥槽内,逆时针旋转杠杆手柄(取出丝锥则顺时针旋转)即可将折断在工件中的丝锥取出,且不损坏已攻好的丝面,操作快捷有效

网友(2010-09-12):
火花打啊,可以穿丝的话线割割掉就OK了,当然大的东西就不好搞了~

网友:
小孔简单,括成大孔,然后堆焊,磨平,再钻

网友:
感觉这样做不行嘛,产品本来就要求高,再用电焊什么的弄掉估计产品也报废了

网友:
请教各位老师,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取断丝或丝锥的工具?

网友:
进来学习哈,主要好像就是用电火花嘛。。。

网友:
普通的话火花机就可以搞定,至于船的没搞过不好发表言论

网友(2010-10-28):
学习中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丝锥取出器丝锥取出器丝锥取出器丝锥取出器丝锥取出器

网友:
机修钳工常遇到的活,把一个小样冲磨得稍为尖点,顶到一边,用榔头慢慢地敲,一会就松动了。千万不能急,一 ...
引用 网友G:

我们也试过这样,可是攻牙太深的话,即使敲出来,牙也烂掉了

网友:
丝锥取出器要的话找我QQ1184951120

网友:
如果市直槽的通孔的 用 线切割     是盲孔的 用电脉冲都可以的

网友:
建议请教修量具的朋友

网友:
电火花打掉了,上次我一个工件就是这样的,就是花钱咯,没事就行了。

网友:
呵呵  冒昧的问一下如果丝锥在外面还有一点的话是不是可以先焊一个螺帽上去然后再用扳手拧出来,因为我以前在自来水开关上用过这个方法!

网友:
感觉还好吧 还行 呵呵

网友:
随便学习一下。。。。。

网友:
老问题了,实在不行就连同周围的材料一起弄下来吧

网友:
还可以用堆焊方式,在丝锥断面上堆焊(最好用气体保护焊),当焊堆高于工件平面后,将其拧出。
引用 网友H:

    可以焊上螺母拧掉

网友:
有时是丝锥在盲孔中碎成几块,很难取出。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么多办法,顶,

网友:
丝锥取出器是个好方法!!!

网友:
此贴绝对是肺腑之贴~~~~~~~~~~~~~~~~~~~~~~~~~~望大家顶起来!!!!!!!!!!!!!!

网友:
口径很小的呢,比如在M2.5--左右的盲孔....

网友:
电火花打掉就可以了打火花就行

网友:
如果是高速钢可以用钨钢试一下

网友:
有的说用电火花打掉,大的工件上不去怎么办?讨论的还是大工件。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电火花是最方便 最有效  也是保证螺纹不被损坏的最好方式

网友(点评):
我这个断丝在船体上,工件不能移动到车间里哦

网友:
学习。我只知道堆焊法。

网友(2011-08-05):
买个丝锥取出器试试,也许好用。

网友:
用焊的还是比较多的,有时盲孔我们用钻出来

网友J:
螺孔很小的盲孔行吗,会不会引起工件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螺孔很小的盲孔行吗,会不会引起工件变形

估计小孔差不多在3毫米的盲孔应该是没问题的,能量焦点调整到位就行,不会引起变形的,再小的话还是看热能聚焦点,只要调节机制设定的精准还是可以进一步提高下限的

网友:
  割刀我没冲成功过

       断面 高出加工面的  , 可以焊接个螺帽。 拧出来的

      断再里面的话。  可以拿废旧丝锥 磨成尖头。。慢慢敲打出来。   不过有的时候就 硬 挤断的。  很难弄的。

      有时候 击打断丝锥。看看能不能弄碎。   如果不锈钢的话可以硫酸 烂的 。    铁的话  要么闷掉 换地方。 要么 电火花  线切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小孔差不多在3毫米的盲孔应该是没问题的,能量焦点调整到位就行,不会引起变形的,再小的话还是看热能 ...

谢了,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手工剔也是个办法,不过有时候不好操作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电火花了,不过这设备不好弄。

网友:
没错,我们也是用电火花打掉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但一直得不到解决!

网友(2011-11-28):
用微型金刚石空心钻打,一定要空心钻,相对速度快许多。
盲孔取断丝攻,如果断丝攻5mm,先把丝攻突出部分磨平,在钻床上用4mm金刚石空心钻头对准中心加水钻,耗时间长一点,断丝在平面以下时,由于断面不平,刚开始要慢。打好后用90度钩针剔除丝攻的丝屑。
穿孔取断丝攻,好上线切割就线切割,不好上,还是金刚石钻打。
2.5mm以上断丝攻好用此方法,再小的话,难度大,不易操作。耗时更长。

网友:
m6以下卡死了,盲孔一般都是用电火花击的。大的就看情况和要求了,弄个夹具给夹住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火花就行了

打火花是用什么设备啊?

网友:
电火花一下就搞定了,当然对孔径可能有一定影响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断丝锥取出器具有设计新颖,结构精巧,用料精良,工艺先进,使用方便,经久耐用等特点,是机械加工及维修的 ...

你好这样的工具哪里有卖谢谢?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丝锥折断的情况,多数是较小工件,找厂里的电火花解决的。

网友:
小型碳钢件可以用淬火方法,将工件加热到淬火温度,放进水里 速冷,丝攻会炸裂,轻敲击就出来了。大工件的话,有小型火花机,不过慢。可以用等离子,乙炔切割。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你好这样的工具哪里有卖谢谢?

你百度一下断丝锥取出器,有一种是小型电火花。还有一种淘宝上有,就是一种小工具。

网友:
好方法,以后遇上可试试

网友:
如果活能动,线切割就行啦 ·······

网友:
用钨钢刀插铣 或用电火花打

网友(2011-12-31):
引用 网友F:
你百度一下断丝锥取出器,有一种是小型电火花。还有一种淘宝上有,就是一种小工具。

谢谢 ...................

网友:
打火花就行了   我估计你可以试试

网友:
以前断过,直接报废了,现在长知识了

网友(2012-03-04):
难道用火焰吹掉,螺纹不会受伤么,楼主可否贴两张图呢?

网友:
小型的电火花  很好用啊

网友:
目前为止,打火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乙炔烧。不会烧坏工件吗?

网友:
我看还是电打比较安全!!!!!!

网友:
电火花还是很方便的,本单位有设备没有必要拿气焊吹的

网友:
断的潜可以用取丝攻的专用工具,深的话电脉冲。楼主说的很对,俺以前在船厂看到老师傅也这么干过。

网友:
如果是通孔,插针逆转就行,盲孔也行,就是要有点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