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的检测-----如图,请教

楼主(2009-01-18):
附件的同轴度0.012可以用气动量仪检测吗?

网友:
可以。零件如果重量很轻测量结果会更准确。

楼主:
谢谢楼上的,测头体分两段?测几个截面比较好?哪里可以做?

网友:
这是气动测量的一种经典情况。气动测头测量这样的零件一般有多种,常用的是两个内孔各测量一个截面,属于近似代替测量。当然多截面会更准确,成本也高多了,不光是机械成本,显示仪器(最高配置可以用到工控机)更高。我这里也有。

网友:
没有见到过怎么测量

网友:
也可以设计专用的检具来检测,这样会更方便些

网友:
这样的精度设计综合检棒可以啊

网友:
CMM不就可以解决吗?

网友(2009-02-22):
cmm

用三坐标。

网友(2010-01-04):
投影仪也可。呵呵

网友:
投影仪不可以,通止检具不可以。三次元倒是可以测量。

网友:
是的,三坐标马上就解决了

//shop57696863.taobao.com

网友:
也可以设计专用的检具来检测,这样会更方便些
赞成!

网友:
ugg

In addition, they expect so fashionable that they can carry with you to the parties they have. Stylish, comfortable, cheap UGG Classic Short are some of the features to make chestnut ugg a must buy. So, before you go to bag a pair of snow boots while stocks last. According to my view, if you do not have these Ugg Classic Tall, your winter would not be complete.Now make you move quickly to buy them!

网友:
气动检测机有没有照片啊

网友(2010-02-22):
Marposs 在这方面是专业的。同时可以考虑电子的

网友:
我们就是用投影测的……
方法如下:先将-A-的一边水平摆正,或者把边跟x或y轴对齐、归零,量-A-的直径(即x或y方向的距离),工件如图摆放的话,先测-A-的直径(也就是-A-的一边发到另一边的Y方向距离),将实测值除以二,然后把Y轴移到-A-径中心的部分(假如实测值是12.04,那就是移到Y显示6.02的地方),Y方向设零,分别量Y 0到孔10.5的两边的距离,相减(一边5.025,另一边5.024的话,同轴度就是0.001),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额……说的好像有点不清楚,童鞋们能看明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