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摩托车CDI点火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1-18):
请教一个摩托车CDI点火方面的问题,也是关于磁电机的问题。昨天有同事在测量一台CDG150发动机配的摩托车的电路,我凑了下热闹。发现了一个问题,一直无法想通,特向高手们请教。该车磁电机出来有五根线,颜色分别为兰白、黑红、红、绿白、黄,其中兰白与黑红接的是点火触发器的那组线圈,红、绿白、黄三根线分别接的是磁电机发电的那几个线圈。红、绿白、黄出来后接到整流器去了,兰白、黑白和绿白线接到CDI点火器去了,另外,黑红线从CDI点火器出来后变成黑白接到点火开关去了。对于这个接法,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按照常规,点火触发器是单线出来的,然后,磁电机里面有一组线圈供给CDI作为点火电源,这样的话,再加上三组发电线圈的线路,从磁电机出来五根线就可以解释了(地线在磁电机内部搭铁了)。现在这种情况,磁电机里面的8组线圈(不包括作为点火触发的那组),只出来3根线,是个什么接法啊?就算从磁电机发电线圈里抽出一组来给CDI点火器作为电源也是可以的,那会不会烧那组线圈呢? 还有,我手里有CDI的五线接法原理图,六线接法(我看到的这个CDI是六线的)的没有,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不吝割爱! 注:CDI接线颜色为:兰白、绿白接磁电机,黑红接磁电机--从CDI出来后变成黑白接到点火开关了,还有一根线接到点火线圈,一根为地线。

网友:
好复杂,看得眼花缭乱,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先说下线的定义。蓝白、绿白是触发信号线。黑白是熄火线。黑黄是接高压包的输出线。黑(或者绿)是接地线。黑红是磁电机点火线圈的输出线,也就是供点火器工作的电源。

这就是6根线了。至于颜色么,个厂家或车型有的略有不同。

蓝白、绿白是触发信号,提供脉冲信号再点火提前角的时候打开点火器内可控硅。(有的车型只用一根,另一根是直接利用接地的。那样的就少了一根线了。)

黑白是熄火。去的点火开关,多数是接地就控制点火器无输出了。也就实现了熄火。

黑黄是接高压包的,点火器控制后由此输出给高压包升压,供火花塞跳火。

接地线就不用解释了吧。

黑红是接磁电机里面的点火电源线圈的,提供交流的电压供点火器工作。

有的车型是直流点火的,这样的车型,那根相当于黑红的是接12V正电源的。

磁电机是这样,有几种。所以输出线是不同的。一种是交流大灯,直流充电的。这样的两根线进入整流稳压器。交流的一般黄线。供充电用的一般是白线。交流那棵线经稳压后供给大灯,夜行使用。里玩的交流线经整流后变直流给电瓶充电。供车的直流系统使用。

另一种的全车直流,磁电机充电部分出来两根线。一般是粉色一根白色(也有一黄一白)一根进入整流的。
这两根是悬浮的,线圈不接地。整流是桥式整流的。输出负极接地,正极接电瓶。

你说的3根黄线是是另一种,那个磁电机是发三相交流电的。3根黄线全进整流。经3相整流后输出正负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对于触发这一块没有什么疑义,用单线和双线都可以达到实用目的。

但是对于磁电机发电的那三根线就有点搞不明白了: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基本上所有的磁电机都可以只有三组发电线圈,不需要再单独搞一个给点火线圈供电的线圈了。
还有一个疑问,如果这组线圈不是单独给点火用的,即是常规发电用途的--有两个作用,那在按下“熄火开关”时,会不会烧线圈呢?
另一个问题,那个线圈--CGD150发动机的,我观察了一下,总共是8组线圈,只出来3根线,怎么个接法?
Y型?
星型?
还是其它什么我不知道的?

网友:
交流点火必须有一个单独的点火线圈,这个线圈的输出电压高。一般在正常着车的时候,电压要在200V左右。这个线圈好找,在定子上一般是包着布的。线径很细,一般是0.14的线。4000匝以上。由于线径细,通过的电流小。所以在关闭点火开关的时候不会烧掉的。

没有这个线圈的,一般都是直流点火的。点火器用的电瓶的直流电。

你看的那线圈是星型接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

我现在的疑问是:既然点火必需一组单独的线圈,那么从磁电机出来的起发电作用的就只有两根线了,这怎么可能呢?

还有,现在我们假定绿白那根线就是起点火作用的--绿白线同时进入到了整流器和CDI点火器,那它进入整流器有什么作用呢?

看来这个问题要到年后再研究研究了!明天开始我们放假了!

祝“迷老弟”新年快乐!

再次感谢!

网友:
也有磁电机发电了两根线的,就是发电线圈悬浮。出来两根交流线。进入整流其进行全波整流的。 节日愉快!      节后你要是有空,最好能拍个照片。那样我就能给你明确答复了!

网友(2011-11-27):
很  好  ,  学  习  了